显示器模糊了,怎么办?

楼主(2009-09-2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用了多久了?

网友B:
画面还可以嘛,你是不是windows截图的?
如果是CRT监视器,那就任掉吧,换个LCD的

网友C:
重新调下聚焦(要打开后盖,注意高压!)

网友D:
LZ什么显示器?
怎么开的1152*864的分辨率?
这个应该是宽屏的液晶

网友D:
如果是液晶的话,则尽量用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不然肯定是糊的。

网友C:
    一般CRT中间清晰四角略糊是正常的,原因在于光束打在屏幕各点的半径不一致,中间聚焦清楚了,四角的光束半径略大,故不能正确聚焦,纯平,超平CRT尤为明显,那种动态聚的例外,光束在各个位置聚焦是动态校正的(鉴别方法:轻轻击打CRT机壳,图象抖动一下又变清晰的即是).
    LZ的CRT图象还是可以的,四角的桃子有点糊,这是照片本身在拍摄时景深较小造成的,这也许算是一种摄影艺术吧.四角上图标及文字与中间的基本是相当的,不能算是糊.哈哈,就勿要瞎折腾了吧.

楼主:
液晶  牌子:太差了 TCL
4年了
现在清楚了,高档音响,要煲机的,呵呵?

各位看下哪不对,我打开烙铁烫下,嘿嘿

网友D:
汗~
老T啥眼光啊?
我看这是LZ直接抓图的,而不是相机对着显示器拍的;P

网友E:
看来老T的显示器是CRT的

网友C:
小X误解了.
俺是说LZ的桌面照片在拍摄时景深取值较小.
俺的CRT已升级为22"液晶屏了,你能说俺的显示屏是聚焦不好吗?

俺的小孙女功架还行吧.
哈哈.玩照相很费银子的拉.

景深概念与计算
Xitek编    2001年6月5日
先介绍几个概念:
1、焦点(focus)
与光轴平行的光线射入凸透镜时,理想的镜头应该是所有的光线聚集在一点后,再以锥状的扩散开来,这个聚集所有光线的一点,就叫做焦点。

2、弥散圆(circle of confusion)
在焦点前后,光线开始聚集和扩散,点的影象变成模糊的,形成一个扩大的圆,这个圆就叫做弥散圆。
在现实当中,观赏拍摄的影象是以某种方式(比如投影、放大成照片等等)来观察的,人的肉眼所感受到的影象与放大倍率、投影距离及观看距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弥散圆的直径小于人眼的鉴别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影象产生的模糊是不能辨认的。这个不能辨认的弥散圆就称为容许弥散圆(permissible circle of confusion)。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胶片面积都有不同的容许弥散圆直径的数值定义。一般常用的是:
画幅
24mm x 36mm
6cm x 9cm
4" x 5"
弥散圆直径
0.035mm
0.0817mm
0.146mm
35mm照相镜头的容许弥散圆,大约是底片对角线长度的1/1000~1/1500左右。前提是画面放大为5x7英寸的照片,观察距离为25~30cm。
3、景深(depth of field)
在焦点前后各有一个容许弥散圆,这两个弥散圆之间的距离就叫景深,即:在被摄主体(对焦点)前后,其影像仍然有一段清晰范围的,就是景深。换言之,被摄体的前后纵深,呈现在底片面的影象模糊度,都在容许弥散圆的限定范围内。

景深随镜头的焦距、光圈值、拍摄距离而变化。对于固定焦距和拍摄距离,使用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以持照相机拍摄者为基准,从焦点到近处容许弥散圆的的距离叫前景深,从焦点到远方容许弥散圆的距离叫后景深。
4、景深的计算
下面是景深的计算公式。其中:
δ
——
容许弥散圆直径
f
——
镜头焦距
F
——
镜头的拍摄光圈值
L
——
对焦距离
ΔL1
——
前景深
ΔL2
——
后景深
ΔL
——
景深

FδL2

前景深 ΔL1=
——————
                                              (1)

f2 + FδL

FδL2

后景深 ΔL2=
——————
                                              (2)

f2 - FδL

2f2FδL2
  景深 ΔL =
ΔL2 + ΔL2  =
——————

f4 - F2δ2L2
从公式(1)和(2)可以看出,后景深 > 前景深
由景深计算公式可以看出,景深与镜头使用光圈、镜头焦距、拍摄距离以及对像质的要求(表现为对容许弥散圆的大小)有关。这些主要因素对景深的影响如下(假定其他的条件都不改变):
(1)、镜头光圈:
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2)、镜头焦距
镜头焦距越长,景深越小;焦距越短,景深越大;
(3)、拍摄距离
距离越远,景深越大;距离越近,景深越小。
5、一些计算实例
网上有些在线计算器,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
Windows版本的可下载的计数器在
(1)、200/2.8对焦在5m时,f/2.8的景深:
δ
=
0.035mm
f
=
200mm
F
=
2.8
L
=
5000mm
ΔL1
=
60mm
ΔL2
=
62mm
ΔL
=
122mm
结论

该镜头在用f/2.8拍摄时,清晰范围是从4.94m~5.062m,景深很浅。
(2)、200/2.8+2X=400/5.6对焦在5m时,f/5.6的景深:
δ
=
0.035mm
f
=
400mm
F
=
5.6
L
=
5000mm
ΔL1
=
30mm
ΔL2
=
31mm
ΔL
=
61mm
结论

该镜头在配合2X增距镜后,主镜头用f/2.8拍摄时,景深是(1)的一半。
景深的照片

网友D:
老t改图:
好大的色影无忌呢~~

网友F:
总算看到脱的艳照了,那个花骨朵漂亮。

网友G:
如果开机就模糊,一短时间后又正常,这是潮湿的原因
一直都模糊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H:
LS大伯很细心,个人认为是分辨率原因了。。。

网友I:
LZ桌面还真乱。。。

网友J:
解释的非常透彻,长见识了

小X误解了.
俺是说LZ的桌面照片在拍摄时景深取值较小.
俺的CRT已升级为22"液晶屏了,你能说俺的显示屏是聚焦不好吗?
俺的小孙女功架还行吧.
哈哈.玩照相很费银子的拉.

景深概念与计算Xitek编   ...
引用 网友C:

楼主(2010-11-26):
翻老贴,回味老T爷叔的热忱!

网友K:
桃子不错,好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