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请教:485通信中120欧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此电阻为终端电阻,并接在总线两端,用于阻抗匹配消除信号反射。

网友B(2009-11-07):
是怎么接的?串接还是并接还是上拉?

网友A:
前面不是说了么?并接在总线两端,楼上可翻看本坛老帖或去俺的Blog看看相关**。

网友B:
chunyang回帖了 抓住机会不放 多问几个问题
  现在在弄单片机与电脑通讯,电脑没有串口,用的是USB转RS232
然后   我这有有一个RS232转RS485,RS485这边的是母头,1引脚是A+,2引脚是B-,5引脚是GND。单片机的串口接一个MAX485,然后与RS485相连,A与A+相连,B与B-相连,GND与GND相连
然后就编程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SM0=1;
        SM1=1;
        TR1=1;
        REN=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P0=0x00;
        seg1=0;
        seg2=0;
        seg3=0;
        while(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0=0x91;
}

然后就串口随便发送16进制数,刚开始P0口显示的还可以,然后就不行了,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能
然后就又在MAX485的A和B并接了一个120欧的电阻,B接10K再接5V,A接10K再接地,然后再怎么发也没有反应。
  现在问问,我的硬件接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该怎么改?如果程序有问题,也麻烦指出来。

网友C:
B如果是-,要下拉,A如果是+,要上接,你拉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