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单片机接地问题

楼主(2009-09-29):
最近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记得<<ARM嵌入式系统>>说过,如果对精度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想使用内部的AD,最好分清楚模拟电源、模拟地,数字电源、数字地,而不采用大面积接地的方法。可是在具体布线的时候LPC单片机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应该把单片机所有的地线都连接到模拟地呢?因为有一篇**说对于AD这样的器件和应该把它的地接到模拟地上,那么LPC应该怎么处理呢?我看到EasyArm LPC2131的原理图是把单片机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作了区分,没有表现出联接在一起的意思,可是实际的板子又只有一种地。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直接相连不成,必须分开,常用的方法是用用一电阻或一电感将模拟地与数字地相连。

网友B:
我一般是用磁珠或者零欧电阻,将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点接在一起

网友C:
使用内部A/D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不开的,想分开的话,就使用外部A/D

楼主: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连起来吗

网友D:
嗯,一般是要连起来的

网友E:
两个地完全隔离也可以的,我这样用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F:
这个问题一直很绕人啊,希望哪位高手抽空详细说明下

网友G:
应该要连起来

网友H:
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I(2009-11-14):
嗯,常常采用单点接地

网友F:
能说说单点接地的理由和好处吗

网友J:
为了抑制数字地对模拟地的电磁干扰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K:
正确的做法是加磁珠隔开~但是磁珠用不好,反倒使得其反!所以如上面所说,一般是接个零欧电阻隔开

网友L:
既然为了抑制干扰,那应该完全隔开啊,为什么一定要单点连在一起呢

网友M:
单点连在一起,一个是给串进来的干扰信号提供一个泄放通道,另一个是保持系统中两个地是一个电平。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