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29):
各位大侠,你们好!
今天用汇编写一个GPIO的程序段(不折不扣的菜鸟),可是编译有错误,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望指教!

硬件:LPC2103

编译软件:Keil MDK

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01GPIO.s...
linking...
01GPIO.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01GPIO.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程序如下:
PINSEL0    EQU    0xE002C000
IOCLR    EQU    0xE002800C
IODIR    EQU    0xE0028008
IOPIN    EQU    0xE0028000
IOSET    EQU    0xE0028004

        AREA    GPIO,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LDR        R0,=PINSEL0            ; 装载寄存器地址,PINSEL0
        MOV        R1,#0xFFFFFF3F
        STR        R1,[R0]
        LDR        R0,=IODIR
        MOV        R1,#0x00000008
        STR        R1,[R0]
        LDR        R0,=IOCLR
        MOV        R1,#0x00000008
        STR        R1,[R0]

        END

网友A:
code程序段 DATA register寄存器段要分开

楼主:
汗颜!不怎么明白楼上的意思。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B:
二楼是说“CODE32”这个地方吗???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C:
呵呵,很少看到ARM的汇编,很多人吧汇编等同于51了.
这是链接错误.

与IDE相关设置也是有关系的,
发个完整工程项目文件上来有利于解决问题

网友C:
PRESERVE8
                AREA    GPIO,CODE,READONLY
                ARM
                ENTRY

代替

        AREA    GPIO,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看一下.

楼主的伪代码格式好像是ADS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方法我试了,问题依旧,错误提示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D:
参考一下keil MDK开发环境自带的汇编启动代码的伪指令格式。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错,就是伪代码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