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通分析PT2262,EV1527

楼主(2009-09-29):
小生正在做用MCU做一个能够分析PT2262,和EV1527的智能模块:要求只要是这两种IC做的遥控器,不管其内部的配置如何,只要我的MCU接收其发送过来的波形数据分析,立即显示出是PT2262还是EV1527,现在遇到的问题是:PT2262和EV1527的内部频率都可以元件的参数而改变,在同一种频率下两者波形比区别不大,如将两者混在一起,真想出不此两者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可以用做比较的?同步图都是:1:31左右,1和0也是:1:3的宽度比,小生可以用MCU做到单独完全复制其发射出来的波形,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只能通过比较发现差异实现,无差异就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