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放大倍数

楼主(2009-09-29):
书上说集成运放开环差模放大倍数可达到10的5次方。那就是说引入负反馈后放大倍数也可以达到1000吧?为什么我看了一个电路却用两个运放来放大1000倍啊?

网友A:
看看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就知道了。

网友B:
运放一般单级实用增益不会多40dB的,分析下带宽应该能明白
开环带宽非常小

楼主:
原来如此啊!!多谢二位了!!!

网友C(2009-12-18):
运算放大器有一个参数是增益带宽积,增益越高,最大带宽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