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稳态可重复触发器变成不可重复触发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9-29):
再问一个,除了74hc221,74ls221 ,还有什么芯片是 双不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A:
看看路灯的触摸开关电路,那个就是不可重触发单稳电路

网友B:
要“不可重复触发”,必须引入“状态”。

想想状态机是咋会事就清楚了。

网友C:
直接整个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通过管脚的连接 使可重复触发的芯片变成不可重复触发的吗

网友B:
用双稳态,问题是得想办法让它复位。

不清楚你的具体设计要求。是想一段时间内不让它重复触发呢,还是触发一次后永远不可再触发(除非加外部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快的几个输入脉冲, 让输出也是几个脉冲。如果用可重复触发的,输出就变成一个很宽的方波了。我手头有几个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想把它变成不可重复触发的

网友A:
晕,用“不可重触发单稳”怎么可能达到你的效果呢?
你的需求还是不准确,帮不上忙。

网友B:
还是不明白你的意图。若只是想缓冲一下,用个同向缓冲门既可。单稳是用来由上或下沿产生一个脉冲的电路,脉宽是可以通过RC配置的。

网友D:
我好像猜到楼主的意思了。
用可重复触发单稳的输出控制一个门,隔掉“接踵而来”的触发信号。

楼主:
就只问这一个问题吧,除了74hc221,74ls221 ,还有什么芯片是 双不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D:
自己慢慢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