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的RTC问题

楼主(2009-09-29):
如果没有备用电池,在掉电的时候,RTC的值会变成什么呢?是随机的一个值?系统默认的初始值?掉电之前的时钟值?还是。。。。

备份域里的数据是不时也全都丢失,变为0?

网友A(2010-01-30):
再次上电应该变为复位的默认值

网友B:
应该是变成默认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