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A和STM8S的开发工具一样吗?

楼主(2009-09-29):
这两个型号,内核是一样的,看ST官方网页,仿真调试只有ST的ICE和R-LINK两种方式,不知道ST-link是否支持STM8A?

网友A:
支持的,都是一样的内核一样的调试接口

网友B:
推荐一下我的EP868,现在也支持STM8S和STM8A全系列在线仿真调试了.
另外还支持脱机在线编程哦.

网友C:
支持,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找个STVD v4.1.3,里面支持的STM8A调试工具,都支持SWIM STLink 。

STM8调试,只有STVD支持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