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如何做,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9-30):
宽带直流放大器
   设计并制作一个低噪声的宽带直流放大器,可用于信号检测。
⑴基本要求
①    电压增益AV≥40dB,AV可在0~4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②    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2V,失真度小于5%;
③    3dB通频带0~5MHz;在0~4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④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1K,负载电阻(50±2)。
⑤ 噪声电压:≤5mV
⑵提高要求
① 电压增益AV≥60dB, AV可在0~6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② 失真度小于1%;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算不算今年的竞赛题?!
以下内容,来自蓝色的去云发的帖子。
-----------------------------------------

宽带直流放大器(C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宽带直流放大器及所用的直流稳压电源。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电压增益AV≥40dB,输入电压有效值Vi≤20mV。AV可在0~4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2)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2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3)3dB通频带0~5MHz;在0~4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4)放大器的输入电阻≥50,负载电阻(50±2)。
(5)设计并制作满足放大器要求所用的直流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最大电压增益AV≥60dB,输入电压有效值Vi≤10 mV。
(2)在AV=60dB时,输出端噪声电压的峰-峰值VONPP≤0.3V。
(3)3dB通频带0~10MHz;在0~9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4)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10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5)进一步降低输入电压提高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6)电压增益AV可预置并显示,预置范围为0~60dB,步距为5dB(也可以连续调节);放大器的带宽可预置并显示(至少5MHz、 10MHz 两点)。
(7)降低放大器的制作成本,提高电源效率。
(8)其他(例如改善放大器性能的其它措施等)。

楼主:
不是,另外的制作课题

网友A:
好象两者也差不多。

网友B(2009-11-07):
我就是做的这个

网友B:
楼主想要的话Q我

网友C(2009-12-27):
最后一级用全差放就可以达到有效值了。

网友D:
我也是比赛完才想到的啊
呵呵

8# python_k

网友E(2010-04-08):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50,负载电阻(50±2)

输入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么?为什么要求≥50这么低??

网友F(2010-05-12):
应该是为了端接的缘故,,

网友G(2010-09-10):
你这是什么比赛的题目???

网友(2010-10-31):
今年电子大赛也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