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C(STM32)制作万年历

楼主(2009-09-30):
1.上电后初始化系统时钟
2.配置RTC
  2.1 使能PWR和BKP模块的时钟
  2.2使能对备份区域的访问
3.检查预定义的标记判断RTC是否曾经设置过
  3.1 预定义的标记设置在备份区域的备份寄存器,不受系统掉电的影响
  3.2 如果RTC未曾设置过,则初始化RTC模块:1.时钟源LSE.2.秒中断的产生
4. 设置RTC计数器
  4.1 以一个基准作为时间原点
      例如RTC计数值为0时表示:2008年1月1日0:0:0 输入当前年/月/日/时/分/秒

网友A:
有没有相关的源程序参考下

网友B(2011-01-15):
能不能给个源代码呀!现在正在弄这个

网友B:
希望能回复

网友C:
网上有很多代码,稍稍修改一下便是

网友D:
楼主给点资料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F:
/*****************************************************
**模块:RTC.C
**功能:实时时钟部分,包含初始化RTC硬件,获取时间,设置时间函数,秒滴答函数
**注意事项:
**作者:电子白菜
**修改记录:2009-11.17 为提封装性,加进RTCTick函数,Real_Time仅仅作为静态变量,不允许外部调用.外部需要通过GetTime获取当前时间
**                        Time2Rtc函数更名为SetRTCTime ,GetTime函数更名为GetRTCTime 这样更好理解
*****************************************************/

#include "STM32Lib\\stm32f10x.h"
#include "usr.h"
#include "hal.h"

void RTC2Time(void);

//static u8 RTC_Blank=0;
/***********************************
**函数名:RTCInit
**功能:RTC设置
**注意事项:要根据是否是第一次设置,才进入下面的RTC设定
                        判断是否第一次设置,只需要判断RTC后备寄存器1的值是否为事先写入的0XA5A5,如果不是,则
                        RTC是第一次上电,需要初始化RTC,并把实际时间转化为RTC计数值
                        返回FALSE则代表RTC没有被初始化.
************************************/
bool RTC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TIME_SET) != 0xA5A5)
        {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等待外部晶振震荡 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使用外部晶振32768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允许RTC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允许RTC的秒中断(还有闹钟中断和溢出中断可设置)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32768晶振预分频值是32767
                //RTC_SetPrescaler(32767); /* 预分频值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RTC_SetPrescaler(32776);        //如果需要校准晶振,可修改此分频值
                RTC_WaitForLastTask();

                //写入RTC后备寄存器1 0xa5a5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SET, 0xA5A5);

                //清除标志
                RCC_ClearFlag();

                return FALSE;

        }
        //如果RTC已经设置
        else
        {
                //等待RTC与APB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刚上电的情况,需要把RTC的值转换为时间
                RTC2Time();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GetRTCTime
**功能:获取实际时间
**注意事项:获取值将放进参数指针内,注意获取前需要关闭RTC中断,则可以避免秒越界的问题
**
*******************************/
static T_STRUCT Real_Time;//实时时间值,只允许本模块调用,外部获取时间一律使用GetTime函数
void GetRTCTime(T_STRUCT* time)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关闭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time->year=Real_Time.year;
        time->month=Real_Time.month;
        time->day=Real_Time.day;
        time->hour=Real_Time.hour;
        time->minute=Real_Time.minute;
        time->sec=Real_Time.sec;
        time->date=Real_Time.dat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打开秒中断
}

/***********************************
**函数名:GetDate
**功能:计算星期
**注意事项:白菜星期算法,这个一般用在GPS获取日期后计算出星期.
************************************/
const u8 TAB_DATE[12]={6,2,2,5,0,3,5,1,4,6,2,4,};
u8 GetDate(T_STRUCT* time)
{
        return( (time->year + time->year/4 - ( (time->month<3)&&(time->year%4==0) ) + TAB_DATE[time->month-1] + time->day )%7);
}

/*****************
**函数名:RTC2Time
**功能:把RTC内的计数器转换为实际时间  基数为  寄存器内的年月日
**注意事项:由于RTC只能存储秒,所以每次日跳进的时候都把年月日存到掉电寄存器内。
** 而每次时钟开电,则先读取之前的年月日,并检测RTC内的CLK是否大于一天,如大于,则进行必要的运算使寄存器内的日期更新。
** 这些都要在RTC中断前处理掉,然后RTC中断内,计时值永远不会大于0x0001517f(一日的秒总数)
******************/
const u8 Month2Day_Tab[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
void RTC2Time(void)
{
        u32 count;
        u8 tmp,change=0;

        Real_Time.year=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TIME_YEAR);//年值
        Real_Time.month=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TIME_MONTH);//月值
        Real_Time.day=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Y);//日值
        Real_Time.date=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TE);//星期值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为了避免代码重入引起的问题,这里吧RTC秒中断屏蔽了
        count=RTC_GetCounter();
        //计算新的年月日
        while (count>=0x0001517f)         //上次关电到本次跨越了一天以上
        {
                change=1;
                count-=0x0001517f;
                //星期自加
                if ((++Real_Time.date)>=8)
                        Real_Time.date=1;

                //如果是2月,计算闰年(不需要考虑2099以后的400年一非润)
                if (Real_Time.month==2)
                {
                        if (Real_Time.year%4)
                                tmp=28;
                        else
                                tmp=29;
                }
                else
                {
                        tmp=Month2Day_Tab[Real_Time.month-1];
                }
                if ((++Real_Time.day)>tmp)
                {
                        Real_Time.day=1;

                        if ((++Real_Time.month)>12)
                        {
                                Real_Time.month=1;

                                if ((++Real_Time.year)>=100)
                                {
                                        Real_Time.year=0;
                                }
                        }
                }
        }
        //计算新的时分秒
        Real_Time.hour=count/3600;
        Real_Time.minute=(count%3600)/60;
        Real_Time.sec=(count%3600)%60;

        //如果跨越了一天,则计算后,要存回寄存器内
        if (change)
        {
                RTC_SetCounter(coun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TE,Real_Time.date);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Y,Real_Time.day);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MONTH,Real_Time.month);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YEAR,Real_Time.year);
        }
        //重新打开RTC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
**函数名:SetRTCTime
**功能:设置时间,除了把Real_Time的值改变外,还要把时分秒转换为RTC计数值,年月日存到后备寄存器上
**注意事项:函数内会自动根据年月日计算星期,并且返回到*time上
**********************************/
void SetRTCTime(T_STRUCT* time)
{
        u32 count;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关闭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付时间值到Real_Time上
        Real_Time.year=time->year;
        Real_Time.month=time->month;
        Real_Time.day=time->day;
        Real_Time.hour=time->hour;
        Real_Time.minute=time->minute;
        Real_Time.sec=time->sec;
        //计算星期
        time->date=Real_Time.date=GetDate(time);

        //把新的年月日存到掉电寄存器上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TE,Real_Time.date);
//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DAY,Real_Time.day);
//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MONTH,Real_Time.month);
//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TIME_YEAR,Real_Time.year);
//        RTC_WaitForLastTask();

        //计算新的RTC count值
        count=Real_Time.hour*3600+Real_Time.minute*60+Real_Time.sec;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count);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打开秒中断
}
/**************************************************************
** 函数名:RTCTick
** 功能:RTC的秒跳动
** 注意事项:此函数在RTC秒中断中调用,则可在每个秒中断中刷新当前时间
***************************************************************/
void RTCTick(void)
{
        u8 tmp;
        if ((++Real_Time.sec)>59)
        {
                Real_Time.sec=0;
                if ((++Real_Time.minute)>59)
                {
                        Real_Time.minute=0;
                        if ((++Real_Time.hour)>23)
                        {
                                Real_Time.hour=0;
                                //星期自加
                                if ((++Real_Time.date)>=8)
                                        Real_Time.date=1;
                                //--存储新的星期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5,Real_Time.date);

                                //如果是2月,计算闰年(不需要考虑2099以后的400年一非润)
                                if (Real_Time.month==2)
                                {
                                        if (Real_Time.year%4)
                                                tmp=28;
                                        else
                                                tmp=29;
                                }
                                else
                                {
                                        tmp=Month2Day_Tab[Real_Time.month-1];
                                }
                                if ((++Real_Time.day)>tmp)
                                {
                                        Real_Time.day=1;
                                        if ((++Real_Time.month)>12)
                                        {
                                                Real_Time.month=1;

                                                if ((++Real_Time.year)>99)
                                                {

                                                        Real_Time.year=0;
                                                }
                                                //--储存新的年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Real_Time.year);
                                        }
                                        //--储存新的月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Real_Time.month);
                                }
                                //--储存新的日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Real_Time.day);
                        }
                }
        }
}

楼主:
楼上好人啊:lol

网友G:
先试试8楼大侠给的代码

网友H:
多谢8楼的代码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主要使用计时器和定时器

网友J(2012-12-07):
顶一下 试试代码去

网友K(2014-05-04):
多谢分享,学习下,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硬件基础上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多谢分享,学习下,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硬件基础上的

09年的帖子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应该是基于STM32F1的,该系列MCU的RTC不是硬件calendar,模块核心就是一个free running的32位counter

网友M(2015-05-14):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