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调试STM8S时,用COSMIC软件,调用calloc动态分配错误

楼主(2009-09-30):
各位高手帮帮忙,我遇到一个问题,几天了,还是没有起色,看看是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include <stdlib.h>

char *str = NULL;

void main(void)
{
   /* allocate memory for string */
   str = calloc(10, sizeof(char));
// strcpy(str, "Hello");
  free(str);

}

提示的问题:
#error clnk Debug\besp.lkf:1 symbol __endmem not defined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Lib\libis0.sm8)sbreak.o )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besp.map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16K\Lib"  -o Debug\besp.sm8 Debug\besp.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A:
在lkf文件中定义一下这个地址

#<BEGIN DEFINED_VARIABLES>
+def __endzp=@.ubsct                        # end of uninitialized zpage
+def __memory=@.bss                                # end of bss segment
+def __stack=0x3ff
+def __endmem=0x3ff
#<END DEFINED_VARIABLES>

楼主: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恩,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在头文件里没有定义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