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单片机的大侠们,请帮忙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9-09-30):
本人产品要求:
1:要求功耗比较低,在达到51单片机11mHz(12T)时钟周期下,控制在8mA电流以下。预留给mcu单片机工作电流5mA。因为我主要做ad采样,ad的速度大概没秒30次左右,如果单片机具有IDLE模式,可以采用10ms IDLE mode和10ms 正常模式工作方式降低功耗。
2:产品需要具有16k flash和512byte ram容量。
3:产品带有段式lcd液晶显示,段码数在4com*20seg左右。这个可以是mcu集成,也可以另加驱动。
4:采用3.3V供电。
5:价格需要比较便宜,控制在5元,带lcd驱动可以在6元左右。
6:需要开发工具比较简单,具有isp或者jtag模式更好。

目前我已经在avr,pic, msp430,51单片机中选择过,但没有非常合适。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2:产品需要具有16k flash和512byte ram容量。
就凭这一条6元以内就拿不下

网友B:
可以考虑用LPC936,但价格高了。

楼主:
4楼满足这条的有很多.
产品需要具有16k flash和512byte ram容量。

网友C:
满足16K/512这一条,就排除了相当多的片子了.
再加上LCD一条,就只有极少的选择了.

936?这种项目想都别想,lpc9**系根本不是做低成本的.
翻翻看台湾的片子,没有液晶驱动的,资源够价格也够的,有戏.

网友D:
量有多大?

正常工作整个芯片小于5mA,休眠在20uA以内
        高性能8位8052兼容MCU内核
        集成32K字节FLASH存储器,支持ISP和IAP
        集成1K字节SRAM存储器
        集成JTAG实时调试系统
        提供2路全速UART,其中一路支持红外方式通信(带有载波调制电路)
        集成高性能RTC,寄存器自动实时校准,精度高达0.3ppm;且片内集成有温度测量电路,测量精度高达0.5℃;与RTC配合工作,便于对RTC进行温度补偿
        片内集成有17×4共68段LCD驱动电路,支持多种扫描频率;支持电荷泵/电阻分压两种驱动形式;支持3V/3.3V/3.5V驱动电压
        充裕的定时器资源,提供最多7个硬件定时器
        集成WDT,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        可配置的GPIO;提供端口中断
        提供多种工作模式以及休眠唤醒方法,满足不同功耗需求

网友D:
还带一个可测直流的AD 精度在13位,量程-0.2---+1.2V

网友E:
“2:产品需要具有16k flash和512byte ram容量。”
“5:价格需要比较便宜,控制在5元,带lcd驱动可以在6元左右。”

价钱要求太苛刻了,
PIC16F1937倒是不错,恐怕现在还买不到

网友D:
电能计量的Soc基本都是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当普通单片机用。就是看你量能不能上去

网友F:
430的行不?

网友G: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网友H:
新华龙的片子有很多类型,但是价格好像10元左右!

楼主:
看来还是选择用stc11f16算了,用22个io的来模拟4×18的lcd驱动。价格四块多钱也能够达到要求.唯独的就是功耗还是稍微大了点,只能通过电路和软件来处理了。

网友I(2009-11-14):
欢迎了解台湾华鼎单片机。
8F532 :128KFLASH 512RAM  4*7B AD  10PWM 。3.3供电、
价格5元以内

网友J:
如果stc做不到,其他的更做不到,stc的价格是最低的。

网友I:
不是很认同17楼的意见。

网友K:
老姚宣称业界最便宜的啊,

网友L:
430  或是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