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ADC如何获得每个通道的转换结果.谢谢指教!

楼主(2009-09-30):
不想用DMA方式进行ADC.初始化代码如下,我该如何获得每个通道的AD转换数据呢?看手册都没有明白.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工作在单通道模式.(另外一种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工作在连续转换还是单词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触发转换的模式:有软件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顺序进行AD转换的数码.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设置ADC_SMPR和ADC_SQR寄存器*/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指定ADC规则组通道.
  /* ADC1 regular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Configure high and low analog watchdog thresholds */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 0x0B00, 0x0300);
  /* Configure channel14 as the single analog watchdog guarded channel */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 Enable analog watchdog on one regular channel */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 ADC_AnalogWatchdog_SingleRegEnable);

  /* Enable AWD inte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AWD,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设置ADC_CR2的软件启动位,启动ADC软件启动转换功能*/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网友A:
如果你的通道数目不超过四个,又不想用DMA,可以使用注入通道。

楼主:
注入方式也没有明白如何获得转换结果.我现在是需要获得AIN0和AIN1的结果.是不是配置JSQR和JDRX的寄存器,然后读取ADC_DR的值就可以呢?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