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

楼主(2009-09-30):
最近在搜到两篇**。关于自动布线

1:

                        【原创】关于protel自动布线我的看法                                            技术分类:                                                                EDA工具与服务                                                         |                        2008-11-08
                        作者:sunke9: EDN China                                                                      EDN博客精华**  作者:sunke9
  对自动布线反感的人是因为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动布线,要知道自动布线是EDA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功能。就99而言,自动布线的默认值是最短的导线长度和最少的过孔,其中过孔最少是优先的,这是因为印制板出错最大的可能就是过孔不通。为什么你会看见一些线走的很乱,原因就是为了减少一个过孔。其次,它还遵循导线最短原则,一些导线在半路上几乎就是90°连在另一条导线上,原因就是这样连接导线最短。至于你图上的导线拐的弯很大那是你的导线转弯配置的原因。默认值是2.54毫米才能转弯,你可以调节这个数值,你没有调整,只能说这个默认数字不符合你的要求,而不是自动布线的错。
  这个是很典型的转弯发生在2.54这个设置上,它必须在这个长度以后才能转弯,也所以才会有这个导线。自动布线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你的设置,它能够轻易布下高频的线路,还能在你的敏感线路的两侧布下地线,最大可能避免干扰,诸如此类很多设置。而且通过原理图就可以对一些导线作出设置,比如设置地线为1个毫米,这样在自动布线的时候就用1毫米线宽布置地线,其它线就用0.254毫米。一般说来,通过不同的设置自动布线几次以后,你就能拿到很满意的布线。比如做阻抗匹配的时候
  要求两根线等长,用手布线就很难办到,自动布线则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你布置一个小电容或者一个小电感什么的,你用手布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经验是自动布线最容易布通的,如果自动布线都有问题那你手动问题则多多。至于有些线大家看起来不舒服,不过那是有原则的,人家符合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原因,至少能讲出一定的道理。你出来的线看起来舒服,但是说不出道理来。
  人家的线敢号称电阻最小 。
  你布的线敢说?
  人家布的线敢宣称可靠性最好。
  你敢说?
  我一般就是自动布线,然后在整理整理,不过设置一定要先搞好,特别是转弯和间距,这两个参数几乎决定了你的线是不是好看。大家喜欢的布线都是DOS版的protel3.3的版本,也就是横平竖直,设置合理,要看你的具体的技术要求。比如你就是一般的线 ,那就把间距设到最小 ,看看图,有绿色就说明你的布线设置有问题
  一般就是间距太大了,再缩小一点设置成多少mm。看你的元器件的间距,一般说来,在制造厂能够做到的情况下,越小越好,你调整间距,直到绿色消失。
  设置7MIL如何?
  现在很多厂家做7mil没有问题。
  你最好问问你的厂商,他们最小能做到多少、包括过孔的内径等,然后吧这些设置到你的PROTEL中。在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规则下,让protel尽情的自动布去吧!最后选一个最满意的,手动修饰一下就ok了!

2:
如果是自动布线 其效果可以支持到什么程度?比如可以步几层?可以达到什么频率?......
我是做IC的 IC内部布线都由工具自动完成 人工只要写好布线的脚本就好了.
我接触的PCB工程师好象都偏爱手动布线 说自动布线的效果不好.个人感觉IC
的布线算法应该比PCB的布线算法难 那为什么IC可以实现自动布线 而PCB则不行呢?

第一篇,关于protel的自动布线,实在不敢恭维。
第二篇,公司也有做ic的,
1:板层关系,ic内部4层布不通的,软件可以用5层,6层,7层,但没见过哪个pcb软件能允许这么做。而且ic内部的连接器件数量也不允许手工去布线。
2:si,pi,ic的晶圆面积也就那么点大,走线对于信号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pcb就不同了,一个电脑主板的pcb能完全用自动布线?特别模数混合的板,布局和走线对板子质量的影响太大了。

如有不足,请大家补充或纠正。

网友A:
呵呵,隔行如隔山。看看日本人的板子就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电路板,电路板的艺术。当然功能性还是世界一流的。

国内的电路板,功能性并不是最优的,也少谈得上美感,更不肖说艺术。

国产IC的质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布线也许是其中之一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到呢去看呢

网友C:
自动布线良好的情况,是要在好的布局,和详细的设置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网友D(2013-06-29):
好东西,顶起来,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