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056TN52 v.2 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30):
引脚                    描述                                        我的接法
1 VLED +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anode                9V
2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anode                9V
3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cathode              GND
4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cathode              GND
5 GND      P      Power ground                                GND
6 VCOM    I      VCOM input                                  1V
7 VCC      P      Digital power supply(+3.3V)  3.3V
8 MODE    I      DE or HV mode control Note 1         GND(HV MODE)
9 DE        I      Data Enable                   VM(这个可以不接)
10 VS      I      Vsync signal input                   VS
11 HS      I      Hsync signal input                 HS
12 B7      I      Blue data input (MSB)                D7
13 B6      I      Blue data input                   D6
14 B5      I    Blue data input                     D5
15 B4    I      Blue data input                  D4
16 B3      I      Blue data input                D3
17 B2      I      Blue data input              GND
18 B1    I      Blue data input                GND
19 B0    I      Blue data input(LSB)            GND
20 G7      I      Green data input(MSB)             D15
21 G6      I      Green data input                  D14
22 G5    I      Green data input                  D13
23 G4      I      Green data input                D12
24 G3      I      Green data input                  D11
25 G2      I      Green data input                D10
26 G1    I      Green data input                 GND
27 G0      I      Green data input(LSB)          GND
28 R7      I      Red data input(MSB)              D23
29 R6      I      Red data input                  D22
30 R5      I      Red data input                  D21
31 R4      I      Red data input                 D20
32 R3      I      Red data input                D19
33 R2      I      Red data input               GND
34 R1    I      Red data input                   GND
35 R0      I      Red data input(LSB)             GND
36 GND      P      Power ground                   GND
37 DCLK      I      Sample clock                    VCLK
38 GND      P      Power ground                           GND
39 L/R      I      Select left to right scanning direction       3.3V
40 U/D      I      Select up or down scanning direction           GND
41 VGH      I      Positive power for scan driver                     15V
42 VGL      I      Negative power for scan driver                  -10V
43 AVDD      P      Power supply for analog circuit                5.0V
44 RESET      I      Reset                                          GND
45 POL    O      Polarity select for the line inversion  control signal  没接
46 VCOM    I      VCOM input                                    1.0V
47 NC -          No Connector
48 NC -          No Connector
49 NC -          No Connector
50 NC -          No Connector

这是我的接法
处理器用的是S3C2410 液晶屏是群创的AT056TN52 v.2  640*480
用16bit真彩色 格式为565
用示波器测信号线输出的信号和datasheet上的经典值一样。
VD0--VD23也能输出想要的电平,但是液晶的显示颜色却不一样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拿一副680*480的图片去测试,屏幕能显示,位置也对,就是颜色不对,所以信号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用0x0000填充屏,结果不是黑色,而是白色,但是vd0--vd23中接了的这些数据线都是低电平
用0xffff去填充屏,结果是白色,这个结果是对的 vd0--vd23是高电平,这个结果也对
用红色去填充,颜色不对
不管用什么色去填充都不对,除了白色。
信号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就不知道硬件有没有接错,所以把接的结果发来,求助下。
我怀疑是不是AT056TN52 v.2和S3C2410的RGB排列不一样?
在新手组发过了,没人回答,再次在这发

网友A:
看下2410的RGB信号是怎么排列在D0~D23上.
另外屏蔽低位是没错,但的对应好.

楼主:
我给0x0,结果都不是黑屏,证明不是低位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的LCD输出模式,也就是16位 18位没有搞错的话,你看一下在把图片转成数据时放入内存时有没有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
1个是数据直接转成内存数据时有没有问题
2个是在把数据放入显示缓冲时数据是否对(一般16位是占2个字节)

网友A:
另外VCOM最好用原厂的,显示的时候测量下这几个电压看是否偏低.

网友A:
另外HV模式俺没用过.我一般都是Hs、Vs、EN、CLK几个信号。

你用DE模式测试下。

我怀疑2410是按DE模式的,你仔细看下。

楼主:
谢谢
前几天弄好了
是vcom的问题
把pol加外围电路转换成vcom要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4-11):
VCOM电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