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hz倍频到50hz?

楼主(2009-09-30):
请问1hz如何倍频到50hz,我用4046,但是1hz的信号锁不住.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芯片可以捕捉1hz的频率的

网友A:
别怀疑4046,动不动就换芯片。
别的芯片当然有,很多。但4046绝对能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B:
很可能LZ的参数用的不对。

这么低的频率,锁相环达到锁相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低通滤波器的时间 常数也会很大。

网友C:
这么低的速度,4046好锁吗?

网友D:
4046绝对没问题,对于这个IC,VCO的范围相当大
关键检查环路滤波器设计

网友D:
另外低频用的数字锁相环还就4046好用

网友E:
这么低的频率,用数字锁相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D:
这么低的频率,用数字锁相效果会更好些。

4046难道还是模拟的?
除非是DDS

DDS和PLL功能是一样的么?

网友F:
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
4046应该算是模拟的,起码环路滤波器是模拟的,整个频率捕捉原理也是模拟式的。
引用 网友G:

你给我找出个用数字滤波器的现成锁相环IC来看看?
4046的鉴相器使用的bang-bang鉴相器,两个D触发器和一个与门组成,这是模拟还是数字?
真正的模拟锁相环鉴相器是用乘法器做的

网友H:
数字也是模拟的

网友D:
A digital phase-locked loop operates similarly to an analog phase-locked loop, but is implemented entirely using digital circuits.
你认为这个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吧
4046的鉴相器还真可以用状态机描述

楼主:
可能我pdf没看太明白吧,我试过了,1HZ是能出来,但是不稳定,一会有,一会没,不知道是不是参数问题还是频率太低不能锁住的问题

网友E:
bbyeah还真没见数字锁相电路呢。
找块网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