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堆栈使用情况

楼主(2009-09-30):
请教各位,S12用的codewarrior4.6在调试的时候如何实时的查看堆栈的使用情况,和堆栈之外的RAM的使用情况,是否需要调试指令。

网友A:
用BDM动态刷新内存显示区就可以了.
BDM的一个强大动能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回传单片机内存信息到调试窗口,程序全速运行时也照样进行,且对用户程序零侵入。

楼主:
谢谢,这点已经解决了。又出现了个新的问题,程序运行的时候无法查看flash中的内容。如page=38时的flash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