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用什么数字芯片了?

楼主(2009-09-30):
74LS已基本淘汰。听说4000系列也淘汰了,有这回事吗?都用74hc了?hc和4000系列不都是cmos工艺吗?难道真的有一个被淘汰了

网友A:
HC意思是High Speed CMOS。性能比4000系列快得多,驱动能力也大。故4000系列很少有人再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我正准备采购一系列数字芯片,本来是打算买4000系列的

网友A:
采购?
采购那可应该是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
是否淘汰,用什么芯片,那是设计者的事。

楼主:
我是买来自己玩的,不好意思可能表述的不太好

网友B:
汗~
采购来干嘛?
没搞清楚用什么、用来做什么就先买一大堆???

楼主:
随便玩玩嘛,熟悉一下常用的数字电路,对以后硬件设计有好处吧。另外我蛮喜欢DIY的呵呵。
我知道设计要从用途出发选择器件,可是连常用的元件都不熟悉那又如何选择?我看我还是一步一步来。。。

网友A:
DIY是很好的,不过大可不必电路未定就先买芯片。这类芯片种类太多了,莫非每种都买一些?

网友C:
也太盲目了吧,还是用到再买。

网友D:
4000系列花头多点,有些中规模IC还真能玩出点花样来.
74hc系列没太多花样,有些不常用的集成度高些的价钱较贵.

网友E:
4000系列工作电压宽, 但速度慢, 不会被淘汰的

网友F:
16244 16245呗

数字芯片,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G:
74LS系列早已全部淘汰,大厂在十余年前就停产了,个别续产的非主力厂商也停产好几年了,4000系列的基本型号也同样,只是其中少数集成规模较大和功能特殊的型号还在产,做产品设计应避免使用。

网友H:
不是吧?4000系列和74HC的工作电压不一样,怎么取代??在模拟电路中工作到12V可是常事!

所以说4000系列会淘汰恐怕不准确吧?

网友G:
关键是传统市场已经急剧萎缩,低压微功耗逻辑(3V甚至更低)才是发展方向,需要高压工作的场合完全可以通过适当设计用低压系统代替。

网友F:
chunyang老大说的很对,现在基本使用3.3V以下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