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电流检测IC的请进

楼主(2009-09-30):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有关电流检测的工作,用到了电流检测芯片MAX4073T,它通过采样电阻可以将电流转换为相应的电压值输出,可是我现在测量到的输出电压一直为0.0012V左右,不论实际电流多大都是这个数,请用过这类IC的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类问题至少要贴个图

楼主:
第一张是我的电路图,后面是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和推荐的采样电阻值与对应最大输出电压的范围(我用的IC GAIN=20),我电路中设计用的是0.1欧姆采样电阻,但是暂时没有料用0.02欧的代替,一实验就是上面的结果了,感觉看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呢?要求不高的话有很便宜的

楼主:
霍尔传感器没用过。
电流检测放大器IC比较简单啊,串在电源线里就可以了。
不过第一次用就碰到这么无奈的问题也够我研究一阵的了。还是请用过这类IC的朋友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的哪里?

网友C:
ZETEX ZXCT1009  SOT23封装,电路比MAX简单很多,详细资料可联系我 QQ:545252632

楼主:
原因已找到:这颗IC有问题,换了一颗就好了。
真是太倒霉了。
结帖

楼主:
用了2周多,今天又坏了。具体表现就是,MAX4073的out引脚输出电压不能随着检测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也就无法测量电流了。不知这个IC是否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D:
我知道还得坏芯片。
你的芯片电源电压太低。要大于等于5v啊。6楼的建议好,没有VCC脚,也就不会这么坏。

楼主:
LS为什么电源电压要大于5V呢?这点不太明白请指教。
现在板子已经做出来了,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呢?比如在VCC和+5V还有GND之间加一些泄放电阻或二极管等?

网友D:
补救啊,3脚不要接VCC了,接到4脚上吧。试试了。
就是这IC不能检测高于VCC电源的电流。

楼主:
3脚接到5V上了,目前测量结果一切正常,跟用3.3V电源电压时一样。另外我在5V的最前端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不知能否也起到静电保护的左右呢?
一切只有继续观察了

网友E(2012-04-09):
用ACS712之类的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