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前辈们P89LPC954下载程序ISP问题?

楼主(2009-09-30):
我用的是P89LPC954,看手册里 ISP模式编程只要  5根线 (VDD ,Vss,RXD0.TXD0,RST)

我自己做了一个下载器
用MAX232 接了LPC954的 RXD0,TXD0进行 串口通信,

然后我用一片普通单片机 模拟了RST 的 时序 使LPC954进入ISP模式。
最后用的是Flash Magic软件进下载程序。

问题1;
开始我让LPC进入ISP模式,在用FLASH MAGIC 软件进行下载的时候,不小心把 ISP服务程序给 擦除了???

请问前辈们 这个LPC954还可能恢复 原来的ISP 程序吗?  具体怎么操作?

问题2;
LPC954 有专门的下载器吗?在哪里有卖?我在广州。

在此先谢谢你们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 回复啊 ~!~~~

是不是国庆大家都出去玩啦~~~

版主 支持一下啊!

网友A:
miniPRO 这个不错,挺方便的,就是有点贵。找周立功吧。

楼主:
最后是用了superpro3000    ICP   可以下载程序了

但是MCU  不工作

怎么搞的。

这个单片机 是不是要配置~~~
请问怎么配置成最简单的IO口
让MCU工作。

楼主:
没有人指教的21IC         最后还是自己摸索出来了

网友B(2009-11-02):
只有用商用的编程器来恢复了,象miniICP     mini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