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张教主,FSL 9S08系列,如果使用RTOS,那个比较最用?

楼主(2009-09-30):
请问张教主,FSL 9S08系列,如果使用RTOS,那个比较最用?

另外,不知FSL的那个OSEKTurbo支不支持9S08的,有没有学习用的免费版本??

谢谢!

楼主:
OSEKTurbo用过的,请介绍一下??

网友A:
OSEKturbo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但是需要几千大洋
ssoftboy@sina.com

网友B:
个人以为,在8位机上用RTOS没什么太大意义。8位系统任务相对简单,中断驱动实时响应基本就足够了。

楼主:
那如果跑在FSL 9S12上,有很多时候还是挺有必要,特别是需要用到如CAN,以太网等网络接口或者一些通用但却复杂的基本功能如文件系统时就非常有用了。
请问OSEKTurbo有没有用于学习的免费版本???

楼主:
另外,我常得如果在9S08xx上有一个累似Keil 51上的Tiny51,那就比较爽,只须有最基本的RTOS功能,任务调度,一些基本的任务间通讯的手段则行。
不知有没有谁将Tiny51移值一下至9S08xx上???

网友C(2009-12-18):
可以把ucos或freertos移植上去,这两个也可以做的很小。当然ucos是收费的,所以还是推荐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