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基准电压不是2.5V?

楼主(2009-09-30):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ps: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TL431没法对外输出电流,而只能拉走多余的电流

网友C:
好像以前碰到过,你检查过都焊好了吗

网友B:
是不是有限流电路啊

楼主:
肯定焊好了,都检测过了

楼主:
是不是有限流电路啊
引用 网友B:

嗯,有道理,我再看看

楼主:
TL431没法对外输出电流,而只能拉走多余的电流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D:
TL431 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TL431 没有驱动能力
引用 网友D:

这是……

网友E:
它是基准源
无帯载能力

网友F:
TL431没有驱动能力这说法不妥。驱动有推有拉的,还有又推又拉的。
难度推车是驱动,拉车就不是驱动了?

网友G:
作基准电压
需要拉和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