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题

楼主(2009-09-30):
结题

网友A:
其实学习和锻炼有很多方式,不一定就要是实践产品中的项目

网友B(2009-12-16):
有一个项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产品:热泵热水器控制系统
项目要求:抄板---在原有PCB板的基础上,还原原理图(电子线路图)
          整理改进:根据要求,重新制作PCB板
          编程:根据要求,用C语言编写程序,芯片代码,测试程序
有意的可加Q248010673或电邮tang3897@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