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如何做,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9-30):
宽带直流放大器如何做,请教各位高手!3、    宽带直流放大器
   设计并制作一个低噪声的宽带直流放大器,可用于信号检测。
⑴基本要求
①    电压增益AV≥40dB,AV可在0~4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②    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2V,失真度小于5%;
③    3dB通频带0~5MHz;在0~4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④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1K,负载电阻(50±2)。
⑤ 噪声电压:≤5mV
⑵提高要求
① 电压增益AV≥60dB, AV可在0~60dB范围内手动连续调节;
② 失真度小于1%;

网友A:
我给个做全大赛的方案:
     前级供电一定要超低噪声,可以参考音响里面的精密前级供电电路设计,全贴片PCB和金属外壳屏蔽,接线也要选者信号发生器那种接头
     噪声指标即可达成,增益稳定其实只要是用了电流反馈的电路不难达到。
     OP系列低噪运放射级缓冲+AD603两级+AD811 放大做前级,AD811的10M  输出达不到20Vp-p,前级输入输出端可以考虑 增加LC低通滤波,

后级要达到30Vp-p和50欧负载,有两种方案:

1,采用TI 的6000V/us 的超高速运放,超压使用,有一款是可以并联三路输出的,型号你找找

2,  三极管自己搭一个电流反馈运放,30V高压供电,输出级多路中功率高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