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贴,做出来一套水塔遥控抽水,水位自动检测的电路来

楼主(2009-09-30):
农村老家要修个水塔,打算年前做套水塔用的控制装备出来。
参数要求:
1.可以遥控启动抽水,水满自动告警,手动或者自动停止抽水;
2.必须低功耗,不然对于老家没几样家用电器的耗电量来说,挂这么东西一直在耗电,老妈一定不会同意地...

    初步打算用单片机来做控制系统,用无线收发模块(350M)来做无线传输,用干簧管和磁铁来做水塔上的液位检测。
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咱这自己用的,全凭乐趣,就不用太在意成本和器件的束缚了吧。同志们给我拍砖啊!

楼主:
沙发自己先占了,用作以后修改使用,发帖14**分钟后好像是不可以修改了,回复的应该没有这限制吧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搜一下液位控制器

网友B:
固定的场合用有线的控制更可靠。

网友C:
用商品化的液位传感器,也是干簧管.做成手动和自动控制两套装置.单片机用继电器输出可靠.

网友D:
顶LZ!!!

关注!!!

俺以前也有这个打算,不过感觉实施起来比较繁,连方案都懒得做了

俺家也是农村的,水塔在楼顶,水泵离水塔大概10m左右的距离

哈哈,等LZ的方案成熟了,俺也借鉴借鉴。

密切关注!!!

网友E:
1、要有个杠杆,它有三种状态
2、一个浮子,有一定的重力和浮力 3、2个开关K1,K2,
           在水位最低点,重力下拉杠杆,开关状态:K1闭合,K2闭合,开始抽水
           在中间水位,杠杆依靠自身弹力保持平衡:K1闭合,K2断开
           在水位最高点,浮力尚拉杠杆,开关状态:K1断开,K2断开,停止抽水

杠杆不好找,东西泡在水里,怕有毒

网友F:
像007大牛,KAO,咋也得整个ARM9方案噻,处摸屏操作,摄想头视觉识别,遥控,定时,预设,水质监控,故障诊断,手机提醒,WIFI联网WEB页面,同时还可以看电影放音乐.嘎嘎...  省略+省略...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呵呵

网友D:
农村家用小水塔,还要加WEB页面?!那还不如用GPS啦

网友H:
哈,有个同事的家里用这种方式自动控制楼顶水箱里的水,用市场上买的液位开关直接控制抽水电机,不过液位开关很容易坏,据分析是水位快到时,因为水箱水波动太大,导致液位开关频繁通断电,烧毁了触点,一般2到3个月就要换个,有次水直接漫出来了。

     这玩意最好要加个延时部分,不管是启动延时还是关闭延时,质量和寿命就绝对有保证了

网友:
412你在8楼的发言很man啊!!!!!!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干簧管实在些,便宜,估计也皮实些

要是只作缺水和水满的检测的话,用俩干簧管就OK了,线路也简单

但是要作水位检测的话,1米深起码得弄个10个管子,磁铁也要大号的,一次可以套住俩管子,不然要监测水位的话,比较麻烦,靠休眠之前记录的话,等唤醒的时候,水位变了,而磁铁又作用不到任何一个管子上,就没法检测水位了

网友F:
123JJ,是man一点好还是温柔一点好?

007。。。俺觉得自己做,不计成本,还是非接触方式好。。。比较爽一点,超声波。。。。。。  多重控制,包括时间判断等,保证一个手段失败仍是可控的。。。

网友F:
Y还10个赶宦官,快晕死。。。      非接触方式啦。。。

网友I:
我觉得还是干簧管实在些,便宜,估计也皮实些

最容易烂的一种东西

网友F:
007学生,看看人家成名,这才识一线工程师,嘎嘎   今天貌似特想砸你砖头

网友J:
有成品浮球开关,全密封的。
这种场,浮球开关最管用。

楼主:
俺一个想法,没想到抛砖引玉,大家都来了,:lol,多谢大家关怀!
回3楼lbq211:液位控制不是俺的专长,大概搜了一下,简单的也是干簧管的原理,俺就不打算去深入考虑控制器了,还是参考大家的建议,采用初始想法,上干簧管。
回4楼ocon:是的,而且我可能需要先调试出来有线的,如果控制器安装距离水塔近,后续也没必要做无线的了
回7楼mrbbsp:还专门来画图解释,感激涕零。我有在想能否可以使用连通器的液位一致原理,用一个20-30mm直径的水管和水箱相通,通过检测水管内液面的高度来检测水箱液位高度,将我的干簧管至于水管外壁,强磁铁和浮球至于水管中,这样方便检测。
回8楼huangqi412:相信你的想法楼上很多都能做得出来,在技术上。不过论现实的发展水平,能的这等水准的生活普及要到下个世纪了吧,呵呵。
回11楼tdh03z:万分感谢,你的经验对我是很大的提醒,抽水时液面势必波动,因此软硬件必须加以解决,不过我的连通器原理,在外面检测水位,理论上应该有缓冲作用,只说没有,等待做出来测试来改进了。
回13,14,18楼的兄弟:磁铁和干簧管的配合方式和抖动处理,有待研究,有优点,总不免有些缺点,关键得实用,又能让人接受。

总结:俺的一块砖,引来了不少21IC的知名前辈赐教,也有潜水高手指点,感谢ing。。。
俺这几个月会慢慢捣鼓捣鼓,干簧管和磁铁的配合和延时,无线有线的优缺,液位波动的缓冲,智能和智能失效后手动控制的兼顾,定时系统的休眠与唤醒,这些是各位给俺的技术关键点的提醒和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J:
要用2个接点的,一个池空接点,一个池满接点。池空接点断,启动电机,池满接点通,停止电机。液位波动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不存在把接点给烧的问题。

网友K:
动手吧说不定你当心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L:
18楼说的浮球开关简单实惠,别费那事了,呵呵

网友M:
呵呵,就个水池子,遥控就不要了,便宜的不可靠,可靠一点的太贵,弄个全自动就挺实用。成品的水位继电器我个人不太欣赏那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是用干璜管的水位开关好点,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制,那样很实惠,控制也没必要电子电路了,找几个继电器和个接触器就搞定,电工书上类似电路一找一大把,绝对的低耗能与可靠,一般几年都不会坏,这是个应用比较广与可靠的解决方案。当然那水池子不要结冰,如果结冰就比较麻烦了,我也没有特可靠的办法。

网友A:
俺晓得滴是用运放做滴,带有防浪的功能
成本估计在60快一以下

网友N:
LZ人呢?
搞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O(2009-12-27):
哎呀,这个DIY很容易的啊,10年我就做了一个

提示:一个杠杆(匝刀)+一个轻浮子+ 一条钓鱼线+ 一个装水玻璃瓶子,

匝刀要用磁铁,联想门吸

装水玻璃瓶子悬浮

一条钓鱼线长度代表水的深度

水低,门关,动作,电机动作
水中途,保持,
水高,浮子上升,门开,门吸作用,短电。

水下降,保持。

网友P:
最好好考虑到控制失灵的时候,在水桶上面接一个排水管,要不水溢出了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