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新来的求助

楼主(2009-09-30):
单片机在电脑上应该用什么软件编程,同时编程完毕后应该如何输入到单片机中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看你用什么内核的单片机,8051内核的就是 Keil ,IAR 或是 2500AD 编译器,
现在芯片都支持ISP下载,看看你习惯使用串口232下载还是直接接到芯片的3线 ISP下载,再不行就是用编程器来烧录了

楼主:
ISP下载是什么回事,2#的好专业阿!

楼主:
大家不是很热情哦,要多关心下后辈们啊:P

网友B: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系统可编程,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 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ISP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