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分享个很准的时钟程序!

楼主(2009-09-30):
这有个时钟程序很准的分享一下   使用11.0592M晶振
/*P1.4小时调整   P1.5分种调整*/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data dis_digit;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v;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4, 5, 6, 7, 8, 9, off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unsigned char data dis_index;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unsigned char sec100;
sbit K1 = P1^4;
sbit K2 = P1^5;
bit scan_key();
void proc_key();
void inc_sec();
void inc_min();
void inc_hour();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2 = 0xff;
TMOD = 0x1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dc;
TL1 = 0;
TH0 = 0xFC;
TL0 = 0x17;

hour = 12;
min = 00;
sec = 00;
sec100 = 0;

dis_buf[0] = dis_code[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1] = dis_code[hour % 10];  // 时个位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4]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dis_buf[6] = dis_code[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7] = dis_code[sec % 10];  // 秒个位
dis_buf[2] = 0xbf;      // 显示"-"
dis_buf[5] = 0xbf;      // 显示"-"

dis_digit = 0xfe;
dis_index = 0;

TCON = 0x01;
IE = 0x8a;    // 使能timer0,1 中断

TR0 = 1;
TR1 = 1;
key_v = 0x03;
while(1)
{
  if(scan_key())
  {
   delayms(10);
   if(scan_key())
   {
    key_v = key_s;
    proc_key();
   }
  }

}
}
bit scan_key()
{
key_s = 0x00;
key_s |= K2;
key_s <<= 1;
key_s |= K1;
return(key_s ^ key_v);
}
void proc_key()
{
EA = 0;
if((key_v & 0x01) == 0)  // K1
{
  inc_hour();
}
else if((key_v & 0x02) == 0) // K2
{
  min++;
  if(min > 59)
  {
   min = 0;
  }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4]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用于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 dis_index --- 显示索引, 用于标识当前显示的数码管和缓冲区的偏移量
// dis_digit --- 位选通值, 传送到P2口用于选通当前数码管的数值, 如等于0xfe时,
//    选通P2.0口数码管
// dis_buf   --- 显于缓冲区基地址
{
TH0 = 0xFC;
TL0 = 0x17;

P2 = 0xff;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P0 = dis_buf[dis_index];   // 显示代码传送到P0口
P2 = dis_digit;      //
dis_digit = _crol_(dis_digit,1); // 位选通值左移, 下次中断时选通下一位数码管
dis_index++;      //

dis_index &= 0x07;   // 8个数码管全部扫描完一遍之后,再回到第一个开始下一次扫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dc;

sec100++;

if(sec100 >= 100)
{
  sec100 = 0;
  inc_sec();
}
}
void inc_sec()
{
sec++;
if(sec > 59)
{
  sec = 0;
  inc_min();
}
dis_buf[6] = dis_code[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7] = dis_code[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inc_min()
{
min++;
if(min > 59)
{
  min = 0;
  inc_hour();
}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4]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
void inc_hour()
{
hour++;
if(hour > 23)
{
  hour = 0;
}
if(hour > 9)
  dis_buf[0] = dis_code[hour / 10];  // 时十位
else
  dis_buf[0] = 0xff;     // 当小时的十位为0时不显示
dis_buf[1] = dis_code[hour % 10];  // 时个位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lol

网友A:
有没有汇编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B:
6#的,想要汇编程序,网上很多啊

网友C:
确实是好东西,LZ辛苦了

网友D(2010-03-12):
没有累计误差吗?这个程序的精度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E:
不错,这个一定要收下

网友F:
这个用在其他片子上不知怎么样,明天试试

网友G:
不错的程序,收下了

网友H(2010-08-19):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有没有DS1302闹钟数码管显示C程序的啊

网友H:
请问你的月累计误差是多少秒?????

网友I:
字儿都写错了……不晓得有多准?

网友J:
TH1 = 0xdc;
TL1 = 0;

楼主后面的TL1=0是精度保证的关键,每次中断,不需要重新给TL1赋值,即使进中断慢了,也无所谓,不会出现误差,让TL1继续自己计数就行,总之只要每次中断延时不要炒锅256个时钟周期,误差就不会产生。

不过现在几M的晶振,温飘太大,即使程序做再好,漂移还是大大的,N年前,我的第一个C51程序用过楼主的方法做过时钟,每天误差都是来回摆动的,时快时慢。

网友K(2010-10-22):
分享个很准的时钟程序!如何保证很准的?

网友L(2013-10-09):
查了下定时器1的初值,难道定时误差就是这样决定的?C代码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