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无线连接单片机进而控制其他元件?

楼主(2009-09-30):
哪位大侠能告知小弟实现无线控制单片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我想用玩具汽车的遥控器来控制单片机操作步进电机,怎样实现?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如能解惑,不胜感激!谢谢各位啦!

楼主:
要哭了,没人出来说点啥吗?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清楚   我感觉   看看协议 无线传输

网友B: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接收的根据收到的命令执行程序...

楼主:
没有人说说用玩具汽车的遥控器来控制单片机操作步进电机这个问题吗?

网友C:
你发出按键指令,然后单片机接收解码执行相应的动作。简单的说就这样

楼主:
7#请问,单片机如何识别或者怎样接收按键信号?

网友D:
想法蛮好的,帮顶了!

网友E:
需要学习:射频电路、编码与解码、信息论基础、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磁波与电磁场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你买个无线发送接收模块就可以了,跟有线通信是一样的。不过集成模块需要几百

网友G:
看来你们是不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其实完全可以用单片机读取遥控汽车的接受芯片给H桥驱动电路的信号,然后再逻辑运算给H桥驱动电路,我改装过,蛮实用的,不过这个是直流小电机,步进电机就看你的驱动和单片机输出信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