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的STM8S编译器能不能生成目标库文件的?

楼主(2009-10-01):
我想把源文件编译出来并生成目标库文件,用COSMIC STM8S C,但搞了半天,没看到哪里有生成库的设置,请版主或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osmic的链接工具clib有这个功能,但是STVD没有做到图形界面里去,建议楼主参考一下Cosmic的交叉编译用户手册中关于clib程序的使用
《C Cross Compiler User’s Guide for ST Microelectronics STM8》

楼主:
搞定了,是用clib,但只能用命令行做!且做成的library,再链接时有些模块还被提示说找不到,真是狂晕!
都不知该怎么用这个Cosmic了,感觉很不专业,bug不少(是代码生成都有BUG,这个很严重!),只能是凑合着用。
一旦你碰到程序运行结果不正确的时候,你不但要检查程序本身有没有错误,还需要怀疑COSMIC生成的代码正不正确,用着真是累!!!
有时间把发现整理成例子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2009-11-06):
3# aolin 极有可能,还是keil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