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图生成PCB GND都变成VCC

楼主(2009-10-01):
protel画图生成PCB GND都变成VCC?那个高手知道什么原因!GND的设置如图。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GND都变成VCC了?

网友B:
放上GND后可以修改为VCC的

旋转的时候按TAB进行选择将改变默认值

网友C:
要充分相信电脑,一定是你哪里弄错错了,比如重复标号,一个点标了VCC,又标了GND

网友D:
要充分相信电脑,一定是你哪里弄错错了,比如重复标号,一个点标了VCC,又标了GN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i

网友E:
要充分相信电脑,一定是你哪里弄错错了,比如重复标号,一个点标了VCC,又标了GND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充分相信电脑,一定是你哪里弄错错了,比如重复标号,一个点标了VCC,又标了GND

网友G:
这样的事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