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一个应用

楼主(2009-10-01):
R1的左边是信号的输入,右边是输出,若信号的输入是大于2V的就无法输出了。
现在若要改成小于2V的无法输出。应该怎么改?等待高手

网友A:
这是个钳位电路,按图上画的输入>1.3V时,则输出就固定为1.3+0.7V=2V,不会更大了,0.7V是二极管压降。
兰州的要求“改成小于2V的无法输出”,可以把二极管D1掉个头,VCC接为2.7V就可以了。此时输入<2V时,输出会强制为2V。

楼主:
我知道二楼的意思,那就是“优先导通权”。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输入信号低于2V的时候,输出端只得到低电平,或者是低于2V时的实际电压。
是不是要求有点苛刻?
其他能实现上述功能的电路也可以。谢了

网友B:
“输入信号低于2V的时候,输出端只得到低电平,或者是低于2V时的实际电压”
输入信号低于2V的时候,输出端得到低于2V时的实际电压,那就是输入小于2V时可以输出,而不是小于2V时无法输出了。

网友C:
两个二极管和电阻串联。

楼主:
更正一下:当电压低于2V的时候,输出端输出为0V。上面说错了

网友C:
是三个二极管

5# 不亦心

楼主:
谢了。高手就是多啊

楼主:
7楼所上的图里,带电阻的那条支路可以断掉吗?

网友B: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不是非常大,可以将7楼的图中电阻去掉。
该电阻影响二极管导通时的电流,而二极管在导通时的压降与电流有关。实际上,该电阻大小影响你的“2V”这个阈值。

楼主:
我后面连得是“开关三极管”的基极。
我还是不太明白10楼的意思,我们刚开模电课没多久。
麻烦高手再次指点迷津:当输入信号小于2V的时候,由于小于3*0.7=2.1V,信号根本就接触不到电阻啊。
当信号电压大于2V后,所有的二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电阻那条支路必然要分压,这样的话输出的信号不就变弱了?真的想知道答案。

网友B:
回11楼:
把后级输入部分也画出来吧。
只提供这么少的内容,很难说。

网友B:
最好将信号源也画出来。

楼主:
图在这儿,当我加了电阻那条支路并接地后,LED不亮了。不加时,就亮,符合要求。

网友B:
唉!
“符合”的主语是什么?加上R1符合要求,还是去掉R1符合要求?从文中看,是去掉R1符合要求。

此电路不能用。幸亏是仿真,如果是真实的电路,LED已经烧毁。继电器也需要续流回路,否则5V电源电压也可能击穿三极管。
此外,C2无处放电,输入强信号之后,阈值会改变。

楼主:
嘿嘿,受教了。
你别说,我还真准备按照这个电路焊接呢,因为仿真的效果很好。
听了maychang的几番教导,感觉自己在模电面前真的还很幼嫩,同时不得不服模电之精深。
maychang:
“继电器也需要续流回路”----------这一点我确实是忘记并个二极管了。
“如果是真实的电路,LED已经烧毁”-------------我再串个电阻应该能解决了。
“C2无处放电,输入强信号之后,阈值会改变”---------这个是为什么?c2直接跟开关三极管的基极相串联是不是就能解决c2无处放电的问题,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
你把二极管个电容换个位置,可能就明白了。

通俗一点的解释:交流经过二极管变成直流,直流是不能通过电容的。

楼主:
按照版主awey的意思,我仿真了这两个电路。
奇怪的是,两种情况下输出的波形,大小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比输入大了将近20mv。图一中,当信号经过二极管后变直流,那么还会有波形输出吗?莫非是仿真软件出了问题?还有就是那个高出的20mv怎么解释?发现开了这个帖子后,疑问越来越多,但是学到的也越来越多。

网友D:
输出接个电阻负载,再把输入电压提高看看

楼主:
没有波形输出了 ,貌似都是直流的了,但是有时得输出却稍大于输入,这又是为何?

网友B:
回16楼: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是彻底推翻重头开始。
1、输入信号,从14楼和20楼图中看为数十mV数百Hz,先经一级放大,再箝位,最后由一级开关管控制继电器,LED亮或不亮。须知这样的简单偏置电路,其集电极电流以及增益都与管子有关,管子出厂时的电流放大倍数分散性相当大,可相差数倍,那么2V的箝位值若不经手动调整就毫无意义。
2、继电器的回差很大,后级用继电器,那么2V的箝位值也毫无意义。而且继电器相当贵,比三极管贵得多,LED完全可以由三极管直接驱动,比用继电器成本低而且体积小,还省电。
有点像是学校里的作业题。
最好是原原本本把老师的要求完全说清楚,这才好帮你出主意。20楼及以后各电路,都是胡闹。

网友E:
楼主好多地方需要学习的。

首先,你发帖子不要藏掖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可是,你自以为问题清楚了,结果,浪费了好多maychang的时间。
其次,是技术问题。你有好多概念不清楚。连问题也交待不清楚。这个要好好锻炼。不要让人家一路追问下去。

这个图,不论你有没有R1,L有D都不能正常亮。我说的“正常”,是指它不能持续亮下去。这个电路开始是能亮的,但是,电容受制于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只能不断由左向右充电,不能由右向左放电。结果是,充电到一定的程度后,它就不能再充电的,结果,二极管就没有电流流过,Q2怎么能导通并让LED亮起来呢?

这个图也有不少问题。输出端是不是输入端减去3×0.7V,不但由二极管的特性决定,而且,还和实际通过电流有关。电流小压降就小,电流大压降就大。如果电流几乎为0,则可以认为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端近似相等。这一点,maychang讲到,可是你没理解清楚。

这两个图,能看到波形,是意外。因为测量仪器的输入阻抗拟为∞,这一点,正好解释了我对上图的回复。假设,你在仪器前接一个电阻到地,你应该会看到输出波形会慢慢衰减,直到信号为0 ……

网友E:
这两个图,能看到波形,是意外。因为测量仪器的输入阻抗拟为∞,这一点,正好解释了我对上图的回复。假设,你在仪器前接一个电阻到地,你应该会看到输出波形会慢慢衰减,直到信号为0 ……

这两个图,是典型的只能向充电,不能放电的例子。过去,有一些电路会将电容改成电阻,负载接一节电池。当电源断电后,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可以保证电池的电荷不向外电路释放,而只向指定负载释放电能。可以说,这是简易型掉电保护电路。

网友F:
拜读高人指导,虽然现在还是云里雾里的。

楼主:
回24楼的ic921,在此我感谢你是发自内心的,24,25楼的回复已经给了我感激你的理由。
至于maychang说的学校作业,还有你所谓的“你发帖子不要藏掖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其次,是技术问题。你有好多概念不清楚。连问题也交待不清楚。”,我想可能有点误会。首先声明一下,我们模电课开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所谓的简单问题对于我来说并不简单。其次我也没有藏掖声明问题,只怪我懂的太少,每当maychang或者其他高手解答我的疑问时,他们的回复中夹杂一些我不明白的问题,然后我就去验证,结果又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又过来发帖试图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如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说内心话,像我这样的菜鸟们肯定都喜欢这样一直追问下去(看26楼的留言),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菜鸟们不断接受新的知识,还有像你们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想法。至于你所说的技术问题,概念不清楚之类的,我分析了一下原因---------------还是自己知道的太太少了。看不懂专业术语,也不知道用专业术语提问。
令你失望的是,在最新的回复中,我又有新的疑问了,我现在正在犹豫着是否把这些疑问继续贴上来,因为我又担心你们这些大师说我“你发帖子不要藏掖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其次,是技术问题。你有好多概念不清楚。连问题也交待不清楚。”
ic921,在感谢你的同时,弱弱的问下,我是否还该追问?

楼主:
刚吃完饭回来,又反复把ic921的回复看了几遍,算是饭后的又一次加餐。
对有些观点,真的折服了。

网友G:
分析问题要注意条件: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频率?幅值范围?要求的控制精度?这些将决定你的方案选择。

网友C:
就这两个电路图而言,是没什么区别的
一个二极管只是半波整流,半波整流后他的输出波形还是个波动的信号,自己仔细想想是不是????
(不行就仿真一下看看)
所以图一还是有信号输出的。
要想得到直流,在输出端和地之间加一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来平滑波形,实际应用中还要并联一个小电容滤波。

至于为什么多出20MV,你可记得有个公式:U=√2u

这个要学会自己仔细分析的。还有个比较有趣的实验,电容电感串联,分别测量他们的电压,加到一块会比电源电压高,你自己分析一下原因。

至于你11楼的最后一个问题:
7楼的那个图是这样工作的,后级取得就是电阻上的分压:(电源电压-2.1)。
整个电路的电流是(电源电压-2.1)/阻值

网友H:
支持楼主大胆的把疑问提出来,大伙一起解决。当然IC921说的也没错。

网友D:
30楼说法不对。和一般的整流不同,因为这里串联了一个隔直流的电容。
输出20mV是因为输出没接负载,阻抗很大,信号通过二极管的漏电流和结电容,泄露到输出端。

“如果电流几乎为0,则可以认为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端近似相等。”这句话不对,输入为负压到将近3×0.7V,二极管上的电流也都近似为0,而输出电压接近0V。

楼主是学生,也就难怪了。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要达到优化电路设计(maychang说的那些),距离还远了点。

网友C:
LS正解,学习了
32# awey

楼主:
awey,ic921说的这句话“如果电流几乎为0,则可以认为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端近似相等。”好像是对的,我刚才刚仿真了一下。图在下面,当输入0.1mv的时候,没有波形输出;0.09mv好像是个三八线,波形是还想输出还不想输出,有时还会停顿一会;输入是0.05mv的时候,畅通无阻。

楼主:
我对上述的两个输出波形感觉到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输出结果违背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这一特性啊,波形怎么会完完整整的输出呢?

网友B:
提出问题,当然是应该的。所有的人,都是从不断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取得进步的。没有问题,也就没有进步。
不过,提出问题仅仅是第一步,提出问题并不能保证取得进步,只有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说是取得了进步。如果问题提得不恰当,过于庞大或不可能有答案,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教师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此:他引导学生去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取得进步。单纯解答问题的教师,最多是个助教而已。
楼主在各楼贴出的图,显示楼主在设法解决二极管串联电容无法放电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方式是在“碰运气”。也许是受“实践出真知”的影响,也许是受“多动手”的影响,使楼主采用这种方法试图解决问题。但必须指出:这种方法,效率很低。也许碰了若干次之后解决了,但更可能的是碰了很多次还没有解决。
实际上这些问题前人已经解决,并且已经上升成理论。我们在理论的引导之下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才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对楼主设法解决二极管串联电容后无法放电问题的提示:设法增加一条放电回路,其放电电流的方向应该与充电相反。
对楼主设法解决二极管串联电容后无法放电问题的答案:用倍压整流电路即可。

楼主:
35楼的问题是本贴的最后一个问题了。等待~~~~~~~~~~~~~~~~

网友B:
1、不能完全相信仿真。仿真是有可能出错的。
2、二极管的所谓单向导电,是对够大的信号而言。对非常小的信号,任何非线性元器件都是近似线性的。

网友I:
仿真软件   出来的是理想状态,,不可以取代实际情况。微弱的交流信号遇到二极管整流时已经失去意义!!!

网友J:
电容可以放电的啊

网友E:
“如果电流几乎为0,则可以认为输出端电压和输入端近似相等。”这句话不对,输入为负压到将近3×0.7V,二极管上的电流也都近似为0,而输出电压接近0V。

没觉得有什么错。
根据伏-安特性,现在,既然连“安”字都看不到,二极管上能有“伏”吗?

不是yuyi21ic那么当真,可能我还没细想这么多。

网友K:
电容的特性:
简单说就是:隔直通交。

楼主:
没想到这个帖子到现在还是没沉下去。

网友L(2011-07-02):
没想到这个帖子到现在还是没沉下去,:lol

网友M:
无法输出

网友N:
老帖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