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哦!变频器干扰传感器如何解决(有图)

楼主(2009-10-01):
电容式传感器,无干扰的时候的波形(已经过施密特整形);工作频率在11khz,但有物体靠近时频率在11k-几百hz之间变化,真正检测的为11k-10.2k

图A。-------很干净的矩形波!

但是,现场不远处(大慨在200m处)5kw的变频器(国产)一旦工作,波形就变成图b------造成传感器无法工作。

请教各位dx,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

谢谢!

(电源ac220输入端有x电容、y电容、共模线圈;采用dc/dc隔离模块供电。)

楼主:
2阶低通滤波器实验,效果无。再说检测频率变化范围就在11k-10.2khz。

网友A:
要靠综合设计来解决,首先尽量降低干扰信号的耦合程度,包括来自传感器、信号线和电源方面的干扰耦合;其次信号须经低通滤波,干扰很强时需用有源滤波器和软件滤波共同应对,但要先解决前述的干扰耦合问题,将干扰明显降低后滤波更有效果。

网友B:
解决干扰问题还是应该从源头开始,你给变频器外壳接地,变频柜也接地,当然要好的地线!
然后是传输介质,看动力线根你的信号线,你的电源线,你的传感器是否靠得太近或是并行走线,一定要用屏蔽线,传感器电源也要用隔离电源,信号要经过隔离器。
最后从传感器自身来说,是否良好接地,是否有金属保护外壳,是否有滤波电路等等
一步一步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应该是电源上串过来的干扰,从设备电源输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