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为何不能ISP下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0-02):
你的下载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重点看一下复位端对不对,不要出现另一个输出端口(例如复位芯片)把复位端拉高而造成下载线无法复位芯片的问题。

网友B:
也许是板子设计有缺陷

网友C:
很多因素,首先,下载线有没有问题,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还是USB的,一般串口的或USB的好像,如果是串口的,那你电脑串口有无问题。板子通信这地方焊接有无问题,软件操作上有无问题。

网友D:
串口,你提高点电压,或加个上拉

楼主:
用并口线+330欧,自己做的下载线
曾经下载OK过,近段不行了,郁闷中...

网友E:
工作关系,单片机方面停滞多年了。
虽然单片机一直没丢过,但也一直没进步。
现在准备申请每周多放假一天的时间来重新拾起单片机,希望能追上发展的进步。

网友F:
128的ISP下载端口是PDI和PDO,和16不一样,不共用SPI口,是不是这个弄错了

楼主:
用的不是128的,是MEGA8的,怀疑是电脑坏了,郁闷中...

网友G:
最近突然对AVR感兴趣,自己的51开发板也支持AVR,就弄来了几块ATmega8515、ATmega16
在板上换了复位电路,拔掉晶振,放上ATmega8515,连上SPI下载线,但是在AVR_fighter上面显示“进入编程失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把SPI下载线设置为低速模式,问题解决!!!!!

自己的一些经历,希望对楼主能有帮助。。。

再附上自己的下载线图片(M8)。。。。

楼主:
感谢分享经验,偶用的是并口下载线,在别的电脑用没问题,在自己电脑就不能下载,怀疑电脑并口问题...

网友H:
我用mega8的也遇到过,也是双龙ISP下载软件,并口下载器,突然一天下载程序时把电脑并口搞坏了
换电脑就可以了
是下载线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