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问arm的boot代码与bootloader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09-10-02):
(无正文)

网友A:
1、是一回事
2、有些ARM 有,有些ARM 没有主要是有些ARM可以外扩不同的内存的,所以bootloader无法统一。大多数自己写了。

网友B:
现在都用的是UBOOT 不用自己写,会写的也没有几个,自己做一个根文件系统,下载到板子上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