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byte 转word疑问

楼主(2009-10-02):
UINT8   Buffer[2];
UINT16 TempNum;

TempNum=Buffer[0]<<8 | Buffer[1];

上面有错吗?

突然看不明白了,Buffer[0]<<8 ,8位数据左移8位不就出去了吗?

网友A:
感觉Buffer[2]应该是UINT16型的。

网友B: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
union Word_define
{
     UINT8   Buffer[2];
     UINT16 TempNum;
};

注意大小端问题

网友C:
Buffer[0]<<8 ,8位数据左移8位不就出去了吗?

楼主自己没理解好C语言。
根据C语言标准,<<运算要求操作数至少是int,
如果不满int,自动转换成int(C语言整型提升)。

Buffer[0]<<8,
实际运算,并不是8位数左移8位,而是int型左移8位。

楼主:
惭愧,我也发觉自己的知识不扎实;
LS,上面那种处理没错吧,我仿真一下数据是没错的;

网友D:
没有问题。经常这样用。

网友E:
union是最好的选项,特别是将一个struct数据保存到eeprom里头,不费一枪一**。

网友F:
TempNum=*(UINT16 *)(Buffer)
引用 网友G:

这个代码在big endian模式下是错误的;
如果在RISC处理器上,还可能会出现 "非对齐“异常。

网友H:
同意9楼,我接手过一项目,开始用8位单片机,原来的程序用的也是 TempNum=*(UINT16 *)(Buffer) 这种方法,后来换成16位单片机,程序员差点就跳楼了。

网友I:
我觉得lz方法不严谨;呵呵,这样好点吧!
UINT8   Buffer[2];
UINT16 TempNum;

TempNum=Buffer[0];
TempNum<<=8;
TempNum|=Buffer[1];

大家说呢?虽然繁琐但合理啊!hehe,对吧?要严谨!

网友J:
楼主的写法在某些编译器上会出现错误的结果,Buffer[0]<<8在某些编译器上无论如何都是0

网友K:
3楼的方法不是很好吗?为何不采用?

网友L:
同意9楼,我接手过一项目,开始用8位单片机,原来的程序用的也是 TempNum=*(UINT16 *)(Buffer) 这种方法,后来换成16位单片机,程序员差点就跳楼了。
引用 网友H:

难道这种方法真是有问题么? 我可不同意9楼。

这样能有问题么??
TempNum = (((UINT16)Buffer[0]) << 8) |  ((UINT16)Buffer[1]) ;

管你什么编译器 能有问题么?

网友L:
唉...

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得区分大小端,很多CPU还得注意“非对齐”问题

网友L:
唉...

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得区分大小端,很多CPU还得注意“非对齐”问题
引用 网友L:

;P

网友M:
考虑到以后的可移植性,我一般这样写:

TempNum = Buffer[0];
TempNum*=256;
TempNum+=Buffer[1];

网友L:
考虑到以后的可移植性,我一般这样写:

TempNum = Buffer[0];
TempNum*=256;
TempNum+=Buffer[1];
引用 网友M:

恩这话 你以前说过!!!好方法!

不过似乎大部分人不这样写!!!

网友N:
这样移有时候编译器很傻.
圈圈这样一般也会编译出多余指令.
俺一直是指针+大小端条件编译,直接可移植的.  最精简. 修改下大小端定义为0或1就好.

网友N:
破单片机不快,有时候还真是想要C语言又想要效率,多余点点指令都要扣...

网友L:
这样移有时候编译器很傻.
圈圈这样一般也会编译出多余指令.
俺一直是指针+大小端条件编译,直接可移植的.  最精简. 修改下大小端定义为0或1就好.
引用 网友N:

举个例子呗!

网友L:
这样移有时候编译器很傻.
圈圈这样一般也会编译出多余指令.
俺一直是指针+大小端条件编译,直接可移植的.  最精简. 修改下大小端定义为0或1就好.
引用 网友N:

能编译出多余指令么?
我觉得一般不会!都是彼此彼此!

网友L:
唉...

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得区分大小端,很多CPU还得注意“非对齐”问题
引用 网友L:

TempNum = (((UINT16)Buffer[0]) << 8) |  ((UINT16)Buffer[1]) ;
管他大小开端,这样写能有错!有错了,那就是垃圾编译器!

注:俺本贴言论可能有问题,等俺好好看看,再宣判!星期一见!!!

网友O:
采用圈圈的写法,用乘法不易出错.

网友I:
奥,不是都说移位效率高吗?
很多2倍乘我都用移位来处理了;
原来又容易出错啊,防不胜防!头痛!

网友L:
奥,不是都说移位效率高吗?
很多2倍乘我都用移位来处理了;
原来又容易出错啊,防不胜防!头痛!
引用 网友I:

看看汇编就知道效率高不搞了 ??我看都差不多 !!!

再比如:a = (a >> b);
有人爱写成下面的
a >>= b;

理论上讲下面的 效率高 !!!但是实事呢??

现在的编译器 泰牛了   这两个是等价的   不信 你看看 1!!

level prorigryty =  8   is good 1!

有点问题我的电脑  抱歉各位凑合着看

网友L:
xwj 是权威 但是不能盲目相信他   尽管最终证明 本财鸟是错误的 但是 过程却能让基本功扎实

圈圈的  基本功台牛了  佩服

我最想知道  难道那个〉〉就没有用处了么???/

网友P:
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呢...加法、移位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啊...

#define Byte_Ordering 1    // 1 - Big_Endian    0 - Little_Endian

union HalfWord_To_Byte
{
    #if Byte_Ordering
        struct {UINT8 Byte_High, Byte_Low} Byte;
    #else
        struct {UINT8 Byte_Low, Byte_High} Byte;
    #endif
    UINT16 Halfword;
}X;

网友L:
TempNum = (((UINT16)Buffer[0]) << 8) |  ((UINT16)Buffer[1]) ;

我在大小端编译器下都试过了,这种方法我还是觉得是万无一失的啊  和大小端没有关系啊!!!什么情况都对啊!!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L:
比如说UINT8 Buffer【0】 = 0X12

是担心在大端情况下(((UINT16)Buffer[0]) << 8 由低位向高位移动 于是(((UINT16)Buffer[0]) << 8的值为0么?

所以弄个结构体,因为结构体成员存放时从低地址值存放。

是这样么???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Q:
还有注意一下 左移 右移 对于单片机效率是比较高

网友L:
太混乱了 不想了!!!虽然结构体所有成员是按照低地址存放,但是对于单个成员来说,如果说一个16位的成员,仍然是按照原来编译器固有的的大小端存放的啊

网友L:
所以搞个结构体 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R:
太混乱了 不想了!!!虽然结构体所有成员是按照低地址存放,但是对于单个成员来说,如果说一个16位的成员,仍然是按照原来编译器固有的的大小端存放的啊 ...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对!!确实是没有必要搞个结构体!!!圈圈的用乘法还是比较好的。你的方法也很好!!!

网友S:
让我来终结这个帖子吧

(1)联合体效率是比结构体高,但是联合体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就像28楼和29楼说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个大小端,所以不推荐使用联合体。只有在对效率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谨慎的使用。
(2)圈圈的方法
考虑到以后的可移植性,我一般这样写:

TempNum = Buffer[0];
TempNum*=256;
TempNum+=Buffer[1];
引用 网友M:

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漏洞
(3)
这种方法
  1. TempNum = (((UINT16)Buffer[0]) << 8) |  ((UINT16)Buffer[1]) ;
也是很好的 ,因为移位指令本身不用考虑大小端问题 比如说Intel80X86/Pentium体系(little-endian)的CPU和Motorola 68K体系(big-endian)中的执行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向最常见的keil 、MDK编译器也是如此。
(4)也可以考虑用微软提供的方法
WORD MAKEWORD(
    BYTE bLow,
    BYTE bHigh
);
Parameters
bLow
Specifies the low-order byte of the new value.
bHigh
Specifies the high-order byte of the new value.
Return Value
The return value is a WORD value.
--------------
因为放置了两个byte ,已经很“齐”了,因此理论上所有编译器都会认为是占2个字节

(5)推荐一个微软的另一种做法给个参考
  1. #define MAKEWORD(a, b) ((WORD)(((BYTE)((DWORD_PTR)(a) & 0xff)) | ((WORD)((BYTE)((DWORD_PTR)(b) & 0xff))) < < 8))

网友M:
当要考虑到对齐、大小端、填充等问题时,结构体+联合体,或者直接强制转换等方式都可能会出问题的(不同的编译器关键字还可能不一样)。写成乘法+加法的方式是移植起来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