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ustom_HID例程有Bug? LED控制部分

楼主(2009-10-02):
USB Custom_HID例程有Bug? USB库是V3.0.1的, LED控制部分反复测试一段时间,程序就无法控制LED了,仿真发现不能进入 EP1_OUT_Callback(),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下面是进入回调函数前的中断处理代码:
/*******************************************************************************
* Function Name  : CTR_LP.
* Description    : Low priority Endpoint Correct Transfer interrupt's service
*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TR_LP(void)
{
  uint32_t wEPVal = 0;
  /* stay in loop while pending ints */
  while (((wIstr = _GetISTR()) & ISTR_CTR) != 0)
  {
    _SetISTR((uint16_t)CLR_CTR); /* clear CTR flag */
    /* extract highest priority endpoint number */
    EPindex = (uint8_t)(wIstr & ISTR_EP_ID);
    if (EPindex == 0)
    {
      /* Decode and service control endpoint interrupt */
      /* calling related service routine */
      /* (Setup0_Process, In0_Process, Out0_Process) */
      /* save RX & TX status */
      /* and set both to NAK */
      SaveRState = _GetEPRxStatus(ENDP0);
      SaveTState = _GetEPTxStatus(ENDP0);
      _SetEPRxStatus(ENDP0, EP_RX_NAK);
      _SetEPTxStatus(ENDP0, EP_TX_NAK);

      /* DIR bit = origin of the interrupt */
      if ((wIstr & ISTR_DIR) == 0)
      {
        /* DIR = 0 */
        /* DIR = 0      => IN  int */
        /* DIR = 0 implies that (EP_CTR_TX = 1) always  */

        _ClearEP_CTR_TX(ENDP0);
        In0_Process();
           /* before terminate set Tx & Rx status */
          _SetEPRxStatus(ENDP0, SaveRState);
          _SetEPTxStatus(ENDP0, SaveTState);
          return;
      }
      else
      {
        /* DIR = 1 */
        /* DIR = 1 & CTR_RX       => SETUP or OUT int */
        /* DIR = 1 & (CTR_TX | CTR_RX) => 2 int pending */
        wEPVal = _GetENDPOINT(ENDP0);
        if ((wEPVal & EP_CTR_TX) != 0)
        {
          _ClearEP_CTR_TX(ENDP0);
          In0_Process();
          /* before terminate set Tx & Rx status */
          _SetEPRxStatus(ENDP0, SaveRState);
          _SetEPTxStatus(ENDP0, SaveTState);
          return;
        }
        else if ((wEPVal &EP_SETUP) != 0)
        {
          _ClearEP_CTR_RX(ENDP0); /* SETUP bit kept frozen while CTR_RX = 1 */
          Setup0_Process();
          /* before terminate set Tx & Rx status */
          _SetEPRxStatus(ENDP0, SaveRState);
          _SetEPTxStatus(ENDP0, SaveTState);
          return;
        }
        else if ((wEPVal & EP_CTR_RX) != 0)
        {
          _ClearEP_CTR_RX(ENDP0);
          Out0_Process();
          /* before terminate set Tx & Rx status */
          _SetEPRxStatus(ENDP0, SaveRState);
          _SetEPTxStatus(ENDP0, SaveTState);
          return;
        }
      }
    }/* if(EPindex == 0) */
    else
    {
      /* Decode and service non control endpoints interrupt  */
      /* process related endpoint register */
      wEPVal = _GetENDPOINT(EPindex);
      if ((wEPVal & EP_CTR_RX) != 0)
      {
        /* clear int flag */
        _ClearEP_CTR_RX(EPindex);
        /* call OUT service function */
        (*pEpInt_OUT[EPindex-1])();
      } /* if((wEPVal & EP_CTR_RX) */
      if ((wEPVal & EP_CTR_TX) != 0)
      {
        /* clear int flag */
        _ClearEP_CTR_TX(EPindex);
        /* call IN service function */
        (*pEpInt_IN[EPindex-1])();
      } /* if((wEPVal & EP_CTR_TX) != 0) */
    }/* if(EPindex == 0) else */
  }/* while(...) */
}

楼主:
看来大家都在享受假日,自己先分析一下

网友A:
用um0424的可以控制的。

网友B:
调试USB的程序时,如果设置了断点,程序停在端点,在查看了程序的状态和变量后,要重新复位系统重新从头开始运行,不能从端点处继续执行,因为在程序遇到端点停止运行时,PC端已经因为设备端停止响应中止了与设备的连接,只有重新复位重新枚举才能恢复。

网友C(2009-11-0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使用的也是官方的HID的例程,开始一分钟内可以正常通讯,但是一分钟后就收不到数据了,应该不是香水说的断点的问题,因为我改了个测试不进断点,一分钟后还是不行,大家能帮忙看下吗 谢谢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问过ST的FAE说是USB一段时间不用后,会自动睡眠,需要唤醒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高人指教。为什么U盘不需要唤醒?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解决此问题。

网友E(2010-01-09):
ST的USB例程有很多的问题,我在做一USB认证时,就是过不了

网友B:
ST的USB例程有很多的问题,我在做一USB认证时,就是过不了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需要做USB认证,有问题可以直接与我们的工程师联系,可以帮你解决。

至于例程,它只是为了演示USB功能模块,没有为做USB认证而做全面的考虑。

网友F:
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你们

网友G:
我也发现USB例程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H:
香水大哥,怎么和ST的工程师联系呀, STM32F105/107 的USB控制器和103的不一样了, USB  HID

模式的驱动,以前的不能在105上跑了,, 但是新的ST的驱动不会修改,   寻求帮助!

网友I:
新的驱动在网站上下不到吗

网友J:
楼主肯定不知道自己三个月前发的帖子现在还在讨论的这么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