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压包放电问题

楼主(2009-10-02):
求教高压包放电问题
知道的放电方法,用改锥通过电线连接60瓦灯泡和高压包部位与显象管地线短路即可。
我的疑问有三:
1)高压包放电时,显象管地线是否必须通地?
也就是说:彩电外面的220伏特3相插头是否必须插在墙上的插座里才能通地放电否则高压包
电能不能释放反而会电击损害彩电内的元件?
2)显象管地线若没有通地,高压包的电能是否会改道借改锥,对持改锥的人体放电?
普通改锥如何绝缘才能不被高压电击?
3)高压包的电线外面包裹有绝缘皮,人不小心碰了,会遭电击么?
发现别人的帖子说,有遭电弧电击的,即使高压包的电线外面隔了绝缘皮,也不行
是这回事情么
怎么样操作才人身安全,才能防止高压电击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理论上讲自放电即可,不一定非要接入大地,但从安全角度讲必须接入大地,否则可能在操作时被电击,普通起子的耐压可能不足,俺二十几年前装电视时就被这么电过一次。至于问题3,那不是因为绝缘**被击穿而是电容耦合的缘故,最安全的办法是自然放电。

网友B:
楼上最后一个说的不对
高压包输出是直流电,而显像管相当于一个电容,容量若干pF.

高压包放电其实就是显像管的电容放电。直接短接两极即可,
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短接, 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因为击穿而放电了。
所以即使有绝缘外皮还是会触电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手离电线裸露的部位太近,高压会绕过外皮对手进行放电,可以用打火机的“电子”做一下试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帖子,我好好想想: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