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8 GPIO速度讨论

楼主(2009-10-02):
最近用 LPC2148  GPIO模拟JTAG时序。程序师C语言写的,发现GPIO翻转速度只能到达200K左右,看了数据手册说普通GPIO可以达到2M,快速GPIO可以达到15M
当然手册测试时汇编写的,但实际应用不可能全用汇编写。
大家在用GPIO时能产生最高的时序有多少HZ?

楼主:
忘了说了,ARM主频已经达到48M

楼主:
STM32的GPIO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时,有三种速度可以选择:2MHz、10MHz和50MHz,这个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速度,是用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控制和降低功耗的目的。

网友A:
我刚才看到的一个是100Mhz的

网友A:
不知道这个,你再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