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个简易测温装置!各位大侠给个建议吧!谢……

楼主(2009-10-02):
现在想用51做个简易的测温装置

必须用热敏电阻然后做简单的模数转换,

大侠们可以给个小建议吗?

网友A:
建议什么呢?你想要什么?要整机?整套电路板?电路图?程序?

楼主:
怎样进行模数转换?用什么芯片比较好,热敏电阻的电阻和电压不成正比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