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板子.大虾给下 好的建议

楼主(2009-10-02):
自己画的板子.大虾给下 好的建议

网友A:
无巧,唯手熟

网友B:
表贴焊盘加泪滴
贴片元件肚皮下放焊盘
差分信号分开走线
为了弄个签名搞出死铜
楼主翻了不少原则性错误啊。

网友C:
ne5532,不明白为什么表贴元件就不能加泪滴了,仅仅为了焊接吗?觉得加上泪滴既稳固,又美观,电气性能还好

网友B:
楼上反问一下为什么要加泪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