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信号测量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max490芯片,引脚如图所示,我用单片机发一组码,我现在用示波器测5脚、6脚的波形,当我单独测5脚和6脚的时候,信号是标准的方波,相位相反。当我示波器的黑笔搭在6脚、红笔搭在5脚上测出来的波形不是方波了,不知我的测试方法对不对?

网友A(2009-10-03):
测量时示波器地线夹不能夹在信号线上,否则会通过电源系统的地回路将地线夹所在的信号线对地短路。

网友B(2009-12-02):
有道理,2楼的应该在提出点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