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C语言按键后恢复的Px口键值的恢复问题

楼主(2009-10-03):
各位大虾,我在学习按键控制LED的程序是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延时
{int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oveled()//LED移位
{if     ((P1&0x10)==0) P0=_cror_(P0,1);
else if((P1&0x20)==0) P0=_crol_(P0,1);
else if((P1&0x40)==0) P2=_cror_(P2,1);
else if((P1&0x80)==0) P2=_crol_(P2,1);

}

void main()//主程序
{ uint recentkey;
  P0=0xfe;
  P2=0xfe;
  P1=0xff;
  while(1)
  {
   if(recentkey!=P1)
   {
    moveled();
        Delay(10);
        recentkey=P1;
    }
  }
}

实例上说按键释放之后P1会变为0xff;但是按键之后没有对P1的赋值语句,怎么使端口回复0xff呢?,还有就是这个程序中的延时程序有什么用呀?
我以前学汇编语言,按键中断回复之后都是要给P1重新赋值的呀。

现在手上有本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我发现里面有很多错误,有的命令也看不懂,谭浩强爷爷的书上没提到过。我在网上查了,也没有发现答案帮助我如何理解P1如何变为0xff的。

另外,我尝试着用proteus调试程序,我想看一下recentkey这个变量的值是如何改变的,但是在item选项里面无法添加……而P1一直显示0xff,居然不变,真让人难以理解……

希望在这里能够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买个实验板,在板子上练习,学的才快

楼主:
恩,买了,但是实验板的功能有限
我在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100例上面的列子,用软件仿真可以做很多实验板没有的事情呀。
当然仿真做不了的,我还是会用实验板的

楼主:
P0口输出时数据可以锁存
是不是说
假设程序开始时对P0口赋值0xff,通过按键使P0口数据改变,并将P0口输入寄存器A当中之后;P0口的值会恢复0xff?
即,只要不是CPU内部对P0口赋值,按键取消之后就恢复P0原来的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讲得通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疑惑。我的看法:这种单片机的引脚内有上拉电阻,平时都是高电平的

网友C:
实例上说按键释放之后P1会变为0xff;但是按键之后没有对P1的赋值语句,怎么使端口回复0xff呢?,还有就是这个程序中的延时程序有什么用呀?

P1口作为输入口使用,而且之后一直没有再次对其赋值,肯定是0Xff啊   ???

网友D:
端口上拉电阻 初始状态是高电平 按键释放后回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