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希望在线的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0-03):
数码管是共阴极吗?

网友B:
COM-AN:共阳
COM-CAT:共阴
CC:共阴
CA:共阳

楼主:
对呀,是共阴的

网友A:
不懂。用P1口可以。

网友C:
悄胡排阻的值估计取得太大了,要小,你用1K试试.

网友D:
单片机没有复位电路,还有就是上拉电阻也许不是很合适。

楼主:
试过了,改为1k也是这样子!!
我当时用的程序是:
                  ORG  0000H
                  MAIN:
                           ORG   0030H
                           MOV   P0,#00111111B
                           END
就是没有显示,很古怪!!

楼主:
单片机没有复位电路,还有就是上拉电阻也许不是很合适。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proteus仿真的,根本就不用复位电路

网友:
MOV   P0,#00111111H
兄弟   二进制应该用  #00111111B  吧

网友E:
ORG  0000H
                 MAIN:
删除这一条             ORG   0030H
                           MOV   P0,#00111111B
增加一条指令      SJMP   $
                         END

网友B:
程序问题,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 #03FH
        END

网友F:
换成共阳的数码管试试,标准51单片机的口,是准双向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可以,高电平不行,尤其P0作为普通IO口时,更不行,作为总线时驱动能力可以。

网友G:
好菜,硬件都设计错了,还在调软件,
(1),数码管要串电阻,而不是接上拉电阻;
(2),P0口是OC输出,而不是PP输出;
(3) 任何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远大于拉电流能力;
(4) 作个共阳的多简单,直接可以用P0口

网友B:
硬件没问题,P0口,这样接共阴也行,他不能显是软件问题。。

网友H:
硬件只能说不太合理,软件那么没头没尾的怎么执行?完全靠仿真器单步一下吗?否则走不到这条指令,即使走到这儿,下一步也不知飞哪去了

网友I:
小兄弟
这样的问题你应该自己仔细检查
刚开始学可以多看看别人的程序怎么写的。
你写的这段程序 问题1,PC怎么由00H跳到30H
问题2:二进制和十六进制都能搞错,太粗心了吧
问题3:单片机是个工作狂,要么不工作,要么以工作就不停歇,所以你得让他一直执行程序。
(当然仿真的时候不要这句完全可以达到仿真目的,但实际中不行)
试试下面的程序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3FH
     SJMP    MAIN
     END
另外硬件上面的问题就是灌电流和拉电流问题(仿真时可以不考虑,但实际中一般不这样设计),要养成平时仿真就按实际要求来的习惯

网友J:
是刷新频率的问题吧。

网友K:
把#00111111H改为#00111111B后,数码管上显示“0”了,
我用的就是:
ORG  0000H
MAIN: ORG   0030H
MOV   P0,#00111111b
END

网友K:
是刷新频率的问题吧。
引用 网友J:

静态显示,何来刷新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解析一下吗?汇编新手

楼主:
小兄弟
这样的问题你应该自己仔细检查
刚开始学可以多看看别人的程序怎么写的。
你写的这段程序 问题1,PC怎么由00H跳到30H
问题2:二进制和十六进制都能搞错,太粗心了吧
问题3:单片机是个工作狂,要么不工作,要 ...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了,明白了

网友I:
我不用去试,也许这样能使仿真软件达到预期效果

但是我不能不说你这是在误导新手

你是老师的话,你一定误人子弟!!!!

22# 蓝色的云

网友I:
闲来没事,我帮他给你解析:

ORG    0000H    ;PC指向0000H
MAIN :  MOV  P0,#3FH  ;该条语句就放在0000H开始的单元
SJMP  $          ;相当于死循环,$就是指当前地址,也就是让单片机一直有事干
END

24# 徐小剑

网友K:
我不用去试,也许这样能使仿真软件达到预期效果

但是我不能不说你这是在误导新手

你是老师的话,你一定误人子弟!!!!

22# 蓝色的云
引用 网友I:

我这个只是想告诉他的是:先不说程序,要使用软件仿真,先要会使用软件!!不管程序对或错,要使用软件仿真,就先要会使用软件

网友K:
如果要真正写程序
27# 不亦心 的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3FH
            SJMP    MAIN
            END
这个是我推荐的写法!!

假如是在软件上测试的话
写     MOV   P0,#00111111B
           END
也能测试,在keil软件中单单是MOV   P0,#00111111B一句也能生成HEX文件测试了

楼主:
      这个程序有问题,不能编译通过的,不能编译通过的竟然还能测试???看样子是不会正确使用软件造成。。。
      另外,对那些说硬件有问题的人,我想说的是,对于软件仿真来说(至少对于这个软件),这个硬 ...
引用 网友K:

我在keil里面是可以编译的,而且根本就没有错误和警告。

网友K:
我在keil里面是可以编译的,而且根本就没有错误和警告。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之前贪方便,把你的   ORG  0000H
                                          MAIN:
                                           ORG   0030H
                                          MOV   P0,#00111111H
                                          END
直接就用PROTEUS软件编译了,没想过编译结果与keil不同,所以就有了上面我说问题出在仿真软件的说法。。。。。
让楼主见笑了。。不好意思!!

网友K: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先蓝色的云道个歉

楼主应该感谢蓝色的云,他为了给你分析原因还亲自仿真了。

32# 蓝色的云

楼主:
回复 网友K: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了!蓝色的云!

网友L:
驱动LED用共阳的比较好。可以不要上啦电阻
问题解决了就好,LZ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L:
:handshake

网友M: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彩色渐变的原理,再来看这个软件,就很容易看懂;如果不知道渐变的原理,就很难看得懂的。
我们的网站www.mcu-club.com 刚刚建起来,里面有一个城市灯光控制器学习套件,里面有介绍这方面的原理,请访问参考。
   欢迎各位上我的网站探讨有关MCU单片机的技术问题,我将热忱回复!大虾XuLun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