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共射极电路的谐波失真问题

楼主(2009-10-03):
(无正文)

网友A:
你那个Vs是什么?

楼主:
输入正弦波信号,10khz

楼主:
对输出信号(节点10)做傅里叶分析

网友B:
在vs为1v时的总谐波失真率为何比在0.3v时的高

如果这个VS是输入信号的话,那这个结论是必然的,理解下大小信号模型就知道

网友A:
很正常。楼主再多测几组数据,例如0.1V、2V、5V等,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C:
注意三级管的曲线是弧形的,小信号更接近直线,出来的信号不是纯正弦了,上下半周也不对称,准确说带了奇次谐波
仔细看下课本的曲线图

网友D:
可以看看晶体管的Vbe-Ic曲线

加入以Vbe=0.553V Ic=30mA为静态工作点,
如果输入信号幅度为围绕0.553V正负0.015V的话,那么IC的变化是蓝色A-B之间的弧线
如果输入信号幅度为正负0.03V的话,那么IC的变化是红色A'-B'之间的弧线
可以明显看出,A-B之间的弧线更接近A-B的直线线段
所以输入信号越小,失真越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locky_z的图 解释的很清楚了
请问一下你那个图片 哪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ewb仿真,实验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