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作一个多路多量程双极输入信号采集系统?

楼主(2009-10-03):
这个系统是:

输入 >=4路 信号
量程 +-0.1v,+-0.5v,+-5v,+-10v,+-20v,+-32v,+-60v
分辨率 >=12bit

传感器多级供电 如+-5v,+-10v,+-15v

这个设计恐怕只有高手能帮我了

网友A:
一个很关键的参数:允许误差是多少?

网友B:
60V是强电还是弱60V?

开关用继电器啦,从60V量程依次往下换档,档位作为衰减器的衰减倍数调节

衰减器输出接AD

楼主:
谢谢
是弱电60V,传感器低频信号采集。用继电器会不会有很大的延迟和失真,还有什么办法吗?
数字电位器,但是老找不到他的工作电压,工作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C(2010-01-04):
运算放大器+模拟开关+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