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风扇控制方案

楼主(2009-10-03):
小弟想用开关电源常用的PWM控制芯片3842来做一个风扇控制的电路,风扇采用四线制的风扇,1脚为电源正端、4脚为电源负端,2脚为PWM控制脚,3脚为速度反馈脚。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风扇控制的方案,我的要求是在20度到50度之间要线性调速,网上的方案要不就是简易的分几个转速的档位,用555触发器来做;或者是有单片机的参与。而我的boss要求纯硬件完成。所以我才有了用3842来制作的想法。
不过这芯片我以前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以前有过类似的项目并且这样完成的,或者对3842芯片比较熟悉,可以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A:
此帖宜发电源技术版面。

要PWM调速,先把你的风扇电机搞清楚再说。

楼主:
先感谢ls的兄弟,我会再电源技术版发帖子的。至于你说的风扇电机的控制,就是用PWM控制,具体原理的话,是用一个MOS管驱动,来控制其栅级电压从而控制其导通电阻,然后答道控制风扇的目的。
看看高手们是否能够指教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B:
理论上貌是可以,楼主有没去测试一下??

楼主:
我昨天终于用multism搭了一个电路,并且通过不同的电压值调出了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这样的话,就是从理论上证明了此法的可行性。
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能够作出成品,到时和各位一起分享经验。

网友C(2011-12-02):
你要做风扇么?我司有专用三相无刷,无传感器风扇控制IC,PWM控制,FG回馈转速等功能
欢迎来电垂询!
13008816845 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