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矩阵按键处理问题

楼主(2009-10-03):
我的要求:
比如当一个键出现机械故障时,我要其它键还能正常工作,并且不是组合键的话,我多键同按时要响应最后那个键,组合键再另做处理,我试了下电脑键盘是这样的,而我现在的行扫描法完全不行,只能响应最先扫描的键,不能区分后按先按,请高手耐心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太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试一试将判断动态处理,读到谁先按下就先处理他即可。

楼主:
2楼的朋友: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扫描法,多键同按只能响应自己定义的最低值,因为每次扫描都先扫描到最低值就跳出来,后面的高位已经不扫描了,现在我就是要区分它,谁最后按下就响应谁,多键同按也要这样。
  (它是从所定义的低位扫描,但不知怎么在两键或多键同按时显示最后按的那键或组合键功能)
万分感谢

网友C:
可以这样处理,当扫描判断到有按键按下时延时一段时间再扫描一次,如果有新按键出现,就选定新按键作为最终按键值。

楼主:
谢谢五楼的朋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行处理可行,列处理不行
LZ想做死马东东?精度要求这么高
假设键扫描每隔20mS扫描一次,那么先后差别也就20mS.哈哈,又不是百米赛跑.
要使列处理也可行,恐怕得加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