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09-10-03):
采用multisim仿真,对这款软件也不是很了解,在输入端按要求给了30k的脉冲 ,电路图是基本按datasheet的典型电路画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两路6脚输出都无波形,请教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总应该说说吧?

网友B:
你确定吗?这个好像不是datasheet里面的图形哦,你仔细看一下,你的负反馈好像不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就是波形过来后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这个电路的作用,我们有成品,但是因为一些因素不好用成品测试,所以就要借助这个软件进行仿真,看看波形过去究竟是怎样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应该有波形 但是仿真出来没有波形 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电路图的绘制就是按照LM101A的datasheet画的,其中更改的部分只有c4电容的连接以及其他的电阻电容数值等 您可以帮我看下 不知道我绘制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
帮你看过了。输出有波形,不但有波形,而且非常大。
不是我另外仿真看到的,是在你的图中看到的。你的示波器附有瞬时值数字电压表,B通道电压已将近1M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那还是有问题 按说这个芯片是滤波作用 输出应该出来更为规矩的波形才对 出来这么大的稳压肯定是错误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楼主:
顶起 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不吝赐教!!! 9# 沉默寡言

网友C:
实际搭个板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实际的板子 但是信号时红外过来的 效果不好 所以这才借助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