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AXD不能下载,第一次用ADS1.2,好难

楼主(2009-10-04):
RDI Severe Error 00261: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server application -check location of server
总是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下载???
是不能装载吧?
你打开那个检测ARM的软件没?

楼主:
555,终于有人回啦,打开啦,我用的试验箱,刚学ARM,,MAGIC-ICE,S32410A,是光盘上源程序,我考过来就用的,编译后好多警告,没有错误我也看不懂

网友B:
现在ads早已没人用了,还用这个?

用IAR或者MDK吧

楼主:
我又落后啦,哈哈

网友C:
现在ads早已没人用了,还用这个?

用IAR或者MDK吧
引用 网友B:

实用就好,为啥要赶那个潮流呢

网友D:
ads和其他的比起来,效率好差。。。。。
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要几十k,转到其他下。。。。
哎,不提了。优点是他生成的list文件里面去看看汇编吧,就是把C一句句的翻译的。。。。

网友B:
实用就好,为啥要赶那个潮流呢
引用 网友C:

根本扯不上什么实用问题,也扯不上赶潮流的问题。

而是ADS是在太老了,对当前的某些主流器件支持都成问题(比如CM3)。

ADS的编辑操作,调试的方便性都远不如KEIL。

对于ADS,ARM早已不再发布新版本。

ARM早已购买了KEIL,现在ARM公司支持的主流是KEIL IDE+REALVIEW编译器,即所谓的MDK。

另外,IAR也非常好,非常高效,UCOSII很多移植的例子都在IAR下的。

网友B:
ADS和MDK使用的编译器都是REALVIEW,但是ADS的REALVIEW版本老很多,

代码率比MDK差不少啊,更加不能和IAR相比

楼主:
用KEIL怎么样?我以前就用KEIL学的51,用KEIL操作51和ARM有什么区别?KEIL操作ARM难不难?

网友E:
是呀,新的芯片很多ads都不支持了,那以后开发新芯片不干瞪眼??